[网络] D-Link DI-524M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08-22):
拆D-Link  DI-524M路由器,淘汰很久了看有什么元件可拆

END

网友A:
垃圾货 扔了吧 性能太差了,一下载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货 扔了吧 性能太差了,一下载就完蛋

是准备扔呀

网友B:
3050f拆下来做个网卡玩玩

网友C:
当年老货用料都舍得。有功放,不错的。54M还是150M的?

网友D:
网口去掉了防雷....

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dlink还是挺扎实的,速度就没办法了,芯片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50f拆下来做个网卡玩玩

不会拆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老货用料都舍得。有功放,不错的。54M还是150M的?

问了度娘  54m的

网友E:
十几年前买的同款白色,不过好像楼主的缩水厉害,
那时候是工频变压器供电,板子也堆料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买的同款白色,不过好像楼主的缩水厉害,
那时候是工频变压器供电,板子也堆料比较多 ...

这个也是十几年前的

网友:
现在这玩意 还有人要吗?我也有两个扔边上,哦,都不知道扔哪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口去掉了防雷....

做工还算不错

这后期版本了,早期是12V 1.5A交流电源输入的,功耗比较高,不过里面做工比这个好很多。

网友:
这个路由一开无线必定死机。只能当交换机用。

网友:
这个品牌路由的质量应该算是最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