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为悦盒ec6108v9自动删除APK

楼主(2019-08-22):
论坛买的破解版,以前用U盘装过APK很好用,昨天看本版有发APK,就下载了用TF卡装,结果看不到APK文件,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原来是机顶盒自己给删除了,换用读卡器插TF卡,一样自动删除,插卡自检时候就给删掉了,这个是怎么回事,都是原机系统,没升级没还原,软件下载过当贝市场,升级过当贝桌面,设置高级设置里面也没发现有允许安装的选项

网友:
原厂的防破解在

网友:
用带写保护的U盘试试

网友A:
盒子没升级的话,考虑下卡的问题?扩容卡,拷进去能看到也能打开,但断电后数据消失,试着存点别的文件看看。

楼主:
就是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没升级的话,考虑下卡的问题?扩容卡,拷进去能看到也能打开,但断电后数据消失,试着存点别的文件看看 ...

卡没问题,卡上拷贝APK,插到盒子上盒子自动给删了,连安装都看不到

网友:
听起来和之前的魔盒(阿里云OS)一样啊

楼主:
今天用U盘安装就没问题了
U盘也没带写保护
昨天用TF卡插卡或者用读卡器插U口
结果是进系统系统直接就给删除了
光删U盘存的,主机里面用当贝市场下载的APK,它就不管
不知道用过这个盒子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