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液晶也双核,拆解棒子的钳表FINEST 129T

楼主(2019-08-22):
在某宝上面,和一个卖家谈,最后这个卖家说也是数码之家的朋友,要后来就优惠的给我了,卖家说是在香港的朋友那边带过来的,感觉质量还是不错的,唯独里边有两摊牛屎感觉非常有点不爽,整体做工感觉非常不错,手感也是非常好,待会我上测量的图。

next

楼主:
这个是电压的测试结果。

楼主:
这个是电阻的测量结果。

楼主:
这条货不是是留着干什么用的,没看出来。

楼主:
记得刚刚那个图继续去发。

楼主:
道歉非常的软,感觉手感非常不错,上边还有两个钳子是用螺丝冒接在上面呢,感觉这种做工也非常棒。

网友A:
看样子质量不错!用这么多钽电容,钳子的头部插拔设计也比较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质量不错!用这么多钽电容,钳子的头部插拔设计也比较独特。

就是两坨牛屎,感觉稍微有点不爽,其他感觉都还不错的。

网友B:
这表设计有点另类,应该不错的表了!

网友A:
牛屎也不是质量差的代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也不是质量差的代名词!

要不是这两坨屎感觉就非常完美了。按理说棒子的产品不应该存在流失的,原来秋月p-16感觉都非常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设计有点另类,应该不错的表了!

总感觉棒子的产品不应该存在牛屎的这种说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棒子的产品不应该存在牛屎的这种说法的。

牛屎就不一定不好,简单可靠的就行了,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要纠结是不是软封芯片了,
钳表部分好特别,感觉是两个芯片分别管两片屏幕,独立的,有些意思,多少钱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要纠结是不是软封芯片了,
钳表部分好特别,感觉是两个芯片分别管两片屏幕,独立的,有些意思 ...

总共100多块钱。本来感觉棒子的产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打开两坨牛屎感觉非常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要纠结是不是软封芯片了,
钳表部分好特别,感觉是两个芯片分别管两片屏幕,独立的,有些意思 ...

我翻过来也看了,总共就这两头牛,是没有其他的主控芯片。可能一个试管显示屏一个是主控吧。

网友D:
这个用料做工真的不错,还是真有效值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个表电流只能测微安级别的?太小了点

网友:
做工很好,设计也很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料做工真的不错,还是真有效值的。估计不便宜。

某宝100多块钱买的,38度有人卖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