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么让cpu风扇插到sys fan上可以转呢?

楼主(2019-08-22):
我现在俩cpufan,其中一个想接到sysfan上用,但是插上之后,转完一下就不转了,应该是针脚定义不同之类的我应该怎么能解决让它正常转动呢

网友A:
直接插在12V上就是了。

有的主板温度不高会不输出风扇电源货转速信号。

4线风扇没转速信号也会不转,或许换3线的风扇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在12V上就是了。

有的主板温度不高会不输出风扇电源货转速信号。

怎么插啊?没明白

网友B:
理论上是插上就能转,除非风扇坏的,或者温度不够不转。要不把黄线和绿线拆了吧

网友:
有的bios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插上就能转,除非风扇坏的,或者温度不够不转。要不把黄线和绿线拆了吧 ...

风扇没有坏,插cpu fan上都可以转,是4线的,但是针是3针,我把黄线挑出来只留红黑线,也是转一下就不转了

网友C:
进bios里设置一下,有的默认设置sysfan是不转的。
不管三脚四脚,一般来说针脚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插啊?没明白

把红线,黑线挑出来,查到硬盘电源插头的黄,黑孔里。还不转或转的慢,就把PWM蓝线插到5V的红线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bios里设置一下,有的默认设置sysfan是不转的。
不管三脚四脚,一般来说针脚定义都是一样的 ...

1,bios中没有找到关于sysfan的设置
2,一定是转的,因为我把sysfan的风扇插到sysfan上,从开机就一直转,我把cpufan的风扇插到sysfan上,就只转一下,只留黑红插上也是转一下

网友:
有图片么?我的显卡风扇也是转一下停的,除非温度高了

网友:
正常来说插上后就能转的!不能就直接用大D口转CPU三脚那种线咯!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根线检测风扇吧,检测到了就继续供电,检测不到就停止供电,sysfan的风扇线序指令刚好是能检测有风扇,所以一直转,cpufan的风扇由于检测不到,所以只转一下
我分别拿sysfan和cpufan都测试过了,因为sysfan的风扇插上一直转,所以肯定就不是温度的问题了
嫌麻烦,不搞了,先拆个别的机器的风扇用了

网友D:
简单啊,CPU风扇是四针的,普通机箱风扇是3针的,对比一下,把那第四针拔掉,插在SYS Fan口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E:
3针定义  正、负极、测速          4针定义  正、负极、测速、pwm调速信号。    4针插在3针插座上 根据4pin风扇的设置  是全速或者转速为0(pwm信号检测不到。)

当然三针风扇插在4针插座上一般是满速。看主板 有些主板 设置调压或者pwm调速是需要单独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啊,CPU风扇是四针的,普通机箱风扇是3针的,对比一下,把那第四针拔掉,插在SYS Fan口上就可以用了。 ...

你说的真简单啊,CPU风扇4针直接插到机箱3针上,直接就缺一针,根本就不需要拔掉,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用,麻烦看看我之前的形容,已经说过了,插上转一下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针定义  正、负极、测速          4针定义  正、负极、测速、pwm调速信号。    4针插在3针插座上 根据4pi ...

就是4针查3针上,pwm调速信号由于没有,所以检测不到直接停止转动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让我怎么才能做到有这个信号让它转动

网友:
怎么让cpu风扇插到sys fan上可以转呢?^=简单学习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技能。。。。然后才是 PWM 的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