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雷蛇太攀皇蛇左键失灵,之前有过右键连击,右键失灵的情况

楼主(2019-08-22):
现在左键需要用力点才好用,之前右键失灵过,连击过。现在右键也不是特别好用,在网上看了看有很多说换微动的,我没有过鼠标维修的经验,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有维修设备,手法还凑合吧。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好!

网友:
WD40  弄两滴在微动里面就好了  ……

网友:
修一下就有了

网友:
换微动而已,只要焊接速度够快~

网友(2019-11-26):
用力点,有可能是你的鼠标微动与鼠标按键接触的地方出现凹陷了。买个修复贴沾上即可。

网友:
实在不会修,出钱上某宝找店家换微动,可以只寄鼠标的主板,一般鼠标都容易拆,焊接可能需要点技术。微动推荐樱桃的DG2。

网友:
楼上说得对,实在不敢下手,在下乐意帮忙,寄鼠标板子和新微动来就行了

网友:
换微动很简单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