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贴4片三星8U7B,开卡不过,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8-22):
换了多个工具依然这样,TOG跳线已拆,CE跳线为单数!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tog跳线必须留。没了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g跳线必须留。没了开不过。

这个 颗粒是不能接TOG跳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颗粒是不能接TOG跳线的

不接tog一辈子开不过。K9PFGY8U7B里面的Y是指Toggle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tog一辈子开不过。K9PFGY8U7B里面的Y是指Toggle 2.0。

哦,我接上试试

楼主:
焊上tog,现在是这样!

网友A:
K9PFGY8U7B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PFGY8U7B性能还是不错的。

能共享下你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上tog,现在是这样!

先跑DRAM TEST能不能过。loop不小于1。don't check flash I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共享下你的工具吗?

SM2246AB_MPQ0824A_FWQ0810B百度或者论坛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46AB_MPQ0824A_FWQ0810B百度或者论坛就有。

好的,这个好像我有

楼主:
已经成功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开出来!

AS SSD跑分看看,软件不同4K分如何。

楼主:
跑分图,跑圈暂时泼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分图,跑圈暂时泼时间

用SATA 3.0 接口测试,USB接口测试无意义。

楼主:
感觉分数有点低

网友A:
读取速度不对,起码500以上。分区做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速度不对,起码500以上。分区做了系统?

对,做系统测的,B320的主板,上英特尔估计会高点

网友(2019-09-24):
我有这颗料就是没时间搞了

网友(2020-05-03):
在吗?是怎么样才开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