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WS6500 拆机

楼主(2019-08-22):
WS6500 的CPU是HI5651H  2.4G芯片HI1151,2.4G功放芯片空焊的。

5G芯片也是HI1151.有两个功放写着3行字:第一行MSC。第二行589B。第三行837B。字太小看不清楚,也拍不清楚。
5G天线是可拆卸的,2.4G天线不可拆卸。FLASH是WINBOND的25Q128JVSQ,目测16M的。
内存是WINBOND的W631GG6MB应该是128M的。
通过测试2.4G信号不如N年前的TP的WDR3320

网友:
这线路板设计就是有功放和无功放兼容的,可能早期第一批有功放和屏蔽罩(也可能是海外版),后面就开始缩水了,华而不实也挺恶心的

网友:
荣耀路由性价比都不算高,
更别说菊花的了

网友:
华为的路由卡也就算了,信号也不怎么样。
软硬件都不行。

网友:
华为的无线芯片了,倒是新鲜

网友:
华为发力,海思全家桶

网友:
这玩意我公司也有一个,交换机小包转发性能一般般,信号说好不好说差不差,经常是看到两格信号但是没网速,而同位置的K2P A1官方系统就显示1格都能有网速,同位置的还有网件R6400,网件的信号刷了美版,信号真是强,隔了几层玻璃墙,上班时从电梯出来手机自动就先连上网件的

网友:
路由器有没有屏蔽罩是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其实信号好关键在于LNA接收放大器而非发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