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蓝鸟耳放

楼主(2019-08-22):
蓝鸟耳放,效果不错,;里面看不懂,

网友A:
谢谢分享,不懂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懂这个玩意

朋友买了个索尼的,把这个给我,效果确实有改善,

网友B:
还要给它配付好耳机

网友C:
我本来打算买了的,后来买台放了,以后再买打算整个蓝牙耳放,普通耳机直接变成蓝牙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给它配付好耳机

耳麦,大耳机效果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打算买了的,后来买台放了,以后再买打算整个蓝牙耳放,普通耳机直接变成蓝牙版的。 ...

无线的做不好就会有损耗,

网友D:
这货也就一般般吧,最贵的可能是这个外壳。
运放OPA2604貌似20多块钱一颗,算很好的运放了。不过这个耳放的功率推动电路很差,居然用小贴片三极管……,电流不会太大,最多工作于B类模式,搞不好连B类都不是,音质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白瞎了这颗OPA2604了。也就是相当于只是增大音量而已。当然,放大过程中会有一些音染。

尾部的几个芯片、电感、钽电容的作用是升压、负压给耳放电路供电。还有一个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也就一般般吧,最贵的可能是这个外壳。
运放OPA2604貌似20多块钱一颗,算很好的运放了。不过这个耳放的 ...

搞不懂,玩玩而已,本来也不贵,

网友:
蓝鸟?是日产出的吗?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D:
这货也就一般般吧,最贵的可能是这个外壳。
运放OPA2604貌似20多块钱一颗,算很好的运放了。不过这个耳放的 ...

2604用在便携上不是太好,2604属于高压运放,虽然电压范围宽,但是出好声必须要大电压,要不然发挥不出性能

网友(2021-01-09):
2604要高压才行吧?我有个耳放上的正负15V,效果挺好

网友E:
这类玩具都是心理安慰剂智商检测机,俗称“脑放”,自己骗自己的玩意,钱花了事小,听力损伤了就废了。
话说用耳机听歌音量开大点系统都会提示听力损害警告,还加放大器,透支听觉而懵然不知?
醒醒吧,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玩具都是心理安慰剂智商检测机,俗称“脑放”,自己骗自己的玩意,钱花了事小,听力损伤了就废了。
话 ...

用了耳放难道就不能调音量了?耳放只是为了增大音量?

网友:
是的,使用耳机功放然后再压制到正常音量,那等于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所以说这玩意并没什么卵用。
何况购买使用这类智商检测机的“骚年们”大多完全懵然未觉只管hi哪知道要控制?更不知要控制到什么级别合适?
要知道这种听力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等发觉到听力下降时为时已晚,这是永久性的伤害,悔之晚矣。
最后有句至理名言:简为上。可知否?

网友:
单纯的声音放大器 也叫助听器

网友:
手机耳机功放出来的信号,先衰减了然后再通过外置的功放再放大一会,只能增加噪声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