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110v改220v遇到问题、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19-08-22):
板子改电容耐压400的、改完后上220V不能上电池、加上电池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掉、二极管电压空载12V、插上电池就变8V左右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请知道的大神指点

网友A:
说说看原110V使用时候,次级两路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改了以后又是如何?
说二极管电压,我是不知道指什么电压,又没有在图上标记。
另外,板子上的几个IC分别是什么型号?
据我所知,110改220,也要看元件的设计余量,少的话是有改个电容就行。多的话有电容,开关管,变压器,取样电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原110V使用时候,次级两路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改了以后又是如何?
说二极管电压,我是不知道指什么 ...

你好、谢谢回复主板ic是1710次极有两颗393、mos耐压600V、插110电压、高压区最小的电容50V10uf电压14V、次极电容电压12V。插220后都下降一半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原110V使用时候,次级两路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改了以后又是如何?
说二极管电压,我是不知道指什么 ...

插电110V次极电容12V、插上220V就变8V。初级那个50V小电容110V为14V、220V时7V。初级那边ic为1710、次极有两颗393和图片里的那颗、mos耐压为600V

网友:
有些ic是宽电压支持,有些不是。建议查芯片手册,如果走线符合下图中的布局,那么是原边反馈,还得改取样电阻,不然ic认为超压保护了。

网友:
VIN input (pin 3) -0.3 to 18 V,要在这个范围内正常工作时3脚内阻大概在25K,所以启动电阻取470k或者5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110V次极电容12V、插上220V就变8V。初级那个50V小电容110V为14V、220V时7V。初级那边ic为1710、次极 ...

我看错了,整个弄混淆了

网友:
这个电路改了不稳定 首先把变压器改了才行 不改变压器还是用110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