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看这苹果数据线修的怎么样

楼主(2019-08-22):
角磨机磨开铁罩,热缩管包一下,完美

网友A:
没看到专用芯片I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专用芯片IC啊

第三张图

网友:
哈哈哈哈
你这个焊接水平还有待提升啊!
不过外面如果用环氧树脂粘上,再打磨一下,确实可以用好长时间的

网友:
没外壳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594

网友:
没了金属罩,容易断,拆线也拆坏好几个,后来都是玩直接接线

网友:
热缩管套它!这东西外皮真的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