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话座机液晶屏字迹开机后会逐渐变淡消失求解

楼主(2019-08-22):
家里奶奶用的座机,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功能机手机,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时候液晶屏只有背光,看不到字迹,重启依旧,只有完全断电后再开机才能显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字迹又开始慢慢变淡,越来越看不清,整个消失变淡的过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得非常仔细的看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字迹,求解各位大神,这个故障一般是什么原件的问题呢?是调节对比度的原件出问题了吗?
下图是刚断电开机后的正常显示

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字迹变淡

然后一个小时左右,字迹几乎看不到了

网友:
是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满电

网友:
lcd靠交变电流驱动
所以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调节对比度的线路上有电容坏,也可能是屏供电部分,要拆开,查屏的资料。

网友(2019-11-04):
换新电池上去啊

网友A:
液晶背面有一些0.1uf的小电容。应该是哪个电容容量变小或者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背面有一些0.1uf的小电容。应该是哪个电容容量变小或者失效了。

有个ut230b电能表,也是这样,上电瞬间很清晰,三五秒后就暗调

网友(2021-06-19):
究竟时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仪表液晶显示也变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