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闲来无事,测试了一下WU130的开关行程。

楼主(2019-08-22):
一个人,两只手,没有空余的来照相,只有数据了,仅供大家参考。
总行程:8.73mm
启动前空行程:3.64mm
最末端转速无变化行程:1.7mm
实际有效行程:3.39mm
结论:想在这3.39mm里按出有比例的无极变化确实比较难!但是这个钻最起码有13个转速段,太难按了!

网友:
速度好把握就行,我几个工具开关都很好用,米沃奇和松下的

网友:
前面转得慢得时候还好,后面得行程感觉转速是一样得,感觉就是快和慢两个很突然得阶段

网友:
想让厂家更改设计,比这个开关调速还困难

网友A:
这个钻的起子功能是比较难控制,低速控制有点不习惯,之前用过威克士所有的钻和批,130调速开关是与众不同

网友B:
差点下单这款。现在更加不想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点下单这款。现在更加不想买了

买还是值得买的,我买了没后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钻的起子功能是比较难控制,低速控制有点不习惯,之前用过威克士所有的钻和批,130调速开关是与众不同 ...

这是无感机难按是天生的  前段基本无解即使能调也没力容易堵转保护
要想好按自己改有感应该有改善

网友:
的确,钻孔没问题,上螺丝有点不舒服,不过看在便宜的份上,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无感机难按是天生的  前段基本无解即使能调也没力容易堵转保护
要想好按自己改有感应该有改善 ...

个人认为只要能把开关初段的空行程控制在1.5mm以内就会好控制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只要能把开关初段的空行程控制在1.5mm以内就会好控制很多。

这个按理说不难,改下程序就行

网友:
看来这个开关与大有的5262的开关是一样的,非常难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按理说不难,改下程序就行

无感电机,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还是值得买的,我买了没后悔。

楼主,问下这个和威德姆家的那个无刷锂电钻哪个好点。或者500以内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这个和威德姆家的那个无刷锂电钻哪个好点。或者500以内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

我觉得还是WU130好一点,但是如果现在还能以当时优惠价买那个威德姆的话那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WU130好一点,但是如果现在还能以当时优惠价买那个威德姆的话那就另说了 ...

当时多少钱啊?俩电一冲160?这么便宜?威德姆的那个开关行程好控制吗?电机也是无感的呗?

网友:
还是锐奇7212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这个和威德姆家的那个无刷锂电钻哪个好点。或者500以内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

虽然wu130不算完美,但500以下wu130算是最具性价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