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AA/AAA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8-22):
几个罢工的电池充电器,拆开看看。
第一个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击穿
第二个其中一个电池槽虚焊 还一个故障奇葩:电源8字插座断路。
第一个

2.4v输出 两两串充的

拆开后

a2shr✖️2  网查贴片场管

sd4840p电源芯片

次级整流二极管挂 替补管脚粗 就这样搭接吧 等会试用一下看看

第二个

同样两串充电

这个好歹带个芯片 芯片为lm324 内置4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 控制4个s8550三极管

正面

s8550

故障部分 补焊即可

第三个 8字口断掉 补焊后试机正常了。

谢谢欣赏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都是大路货色的充电器啊

网友:
没有一个好货

网友A:
都是垃圾充电器,还不如傻充耐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用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垃圾充电器,还不如傻充耐用

我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用在哪啊?

这类一般都是用在KTV的无线话筒或者保安的对讲机配套的

网友:
质量都很一般 ,傻充系列

网友:
其实都是傻充,比较器只管转灯指示~

网友:
好电池都不敢用这种充电器

网友:
这功率太小,放一排充到明年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东东。。。。

网友:
看起来都是傻充

网友:
貌似都是用坏的,电流小,电池发热小,就是费时间
等牙膏ing

网友:
又一个串联充电的设计,如果能改LM324比较器外围,再改电池槽为并联,无需担心三节和一节电池的手电筒充电麻烦。

网友:
电流太小,适合充小容量的垃圾电池

网友:
看起来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
KTV特供都做得这么“好”啦?

网友(2020-07-19):
都是垃圾充电器,KTV特供的清一色这种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