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9寸现代显示器维修一例(HYUNDAI N988C)

楼主(2019-08-22):
19的LCD背光的,上图

拆开不接屏,光接背光就能通电,估计是电压不够引起的,拆开单独用板子的屏试了下,接上屏的时候5V就变得不够了,3.几V,换5V电容,10V1000UF电容,倒数
第二图中,电容并没有怀孕,没有鼓起来,但事实上这个电容已经不行了,换了两个就OK了

网友A:
所谓的现代就是山寨显示器,就像三水音响,就是音响中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现代就是山寨显示器,就像三水音响,就是音响中的垃圾。

对头,拆开一看内部就发现跟山寨没区别,这些韩国名字是哪骗 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现代就是山寨显示器,就像三水音响,就是音响中的垃圾。

山水?好像以前电脑音箱有不少卖的

网友:
板子发热比较厉害,电容都是被板子的热量烤干了电解液的。现代显示器CRT时代才是真货,现在已经是假洋鬼子了,只是没想到竟然是HKC代工的,惠科当年也是山寨起家,05那时候出的14寸液晶还是铝合金外框底座,玻璃面板的,就是图像差的一笔,后面慢慢的做大,质量稍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