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 暗影骑士3 更换散热风扇

楼主(2019-08-22):
去年10月份更换的,今天无意中翻出拆机时的照片。两个散热风扇规格一样,之前经常玩大型单机游戏,风扇长时间高速运行,估计是轴承磨坏了,只要转速一上去就出现整个电脑抖动和巨大的噪音,自行拆开发现有一个风扇故障。刚好过保了,问售后要150一个,安装费另算。某宝上66元入手一个成色不太新的风扇,装好一切正常,满血复活。

网友A:
66也有点贵,可以买同规格的轴承换上,几块钱还包邮

网友A:
旧风扇呢?不拆开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抖动也不一定是轴承坏,还得拆开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也有点贵,可以买同规格的轴承换上,几块钱还包邮

一开始TB上搜不到该型号的风扇,等了有大半年才有货,大部分都是卖200,风扇叶拆开了,轴那里后面打不开,直接封死的,网上查了一下这种类型风扇都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风扇呢?不拆开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抖动也不一定是轴承坏,还得拆开看看才知道。 ...

风扇拆开了,轴后面那里不像有的风扇有个卡扣拆掉可以拆出轴来,后面直接封死的那种,和整个风扇后壳塑料浑然一体,本着大力出奇迹,用力一大,涡轮风扇叶被弄断了3片

网友B:
外观一样就行啊,这个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一样就行啊,这个价格太贵了~~~

如果是金属扇叶我还能接受,塑料扇叶还卖200,实在不能接受!

网友C:
早些年一直在外流窜,搬家时笔记本带着相对方便点,2005年第一台笔记本就是acer 2400,后来又买了acer 3600和acer 4552G,算是acer的老用户了,质量还行。后来拖家带口也没法搬家了,还是用回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一直在外流窜,搬家时笔记本带着相对方便点,2005年第一台笔记本就是acer 2400,后来又买了acer 3600 ...

我第一个笔记本是2010年买的acer 4745G,到现在也没啥毛病,就是配置太老了,带不动游戏。

网友D(2019-12-23):
想问下楼主大大,这个风扇能把扇叶拆下来吗?同款电脑,也是风扇有异响了,想把扇叶拆开加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大大,这个风扇能把扇叶拆下来吗?同款电脑,也是风扇有异响了,想把扇叶拆开加点润滑油。 ...

这个风扇是后面封死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免维护,只有更换风扇,无法加润滑油

网友E(2020-02-20):
楼主,这个本本的续航7小时吗…普通办公使用,之前想买这个本

楼主(2020-05-12):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本本的续航7小时吗…普通办公使用,之前想买这个本

这是游戏本,网页及看电视电池续航3小时左右,玩游戏估计半小时。
办公不太适合,建议入手acer 传奇系列轻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