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米兔定位电话无限重启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22):
两年前买了个米兔定位电话,整了个超大电池和防水盒做了个牛用的定位器,见老站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0879
实际上家里怕挂牛脖子上不方便很少用,正好物联卡到期要换卡,然后不小心忘记这事,放在车里电量用光后自己关机了。开机大概1.5分钟左右亮灯并发出提示音后自动关机,插电可以自动开机,然后到1.5分钟左右后又是提示音关机。

       网上一查米兔定位电话自动关机的可不少。当初改电池时买的大电芯自带保护板(保护板输出只有正负极,没有电池识别脚),只接正负极到主板上能开机,但不久就会自动关机,没办法把原装的电池的保护板嫁接到大电芯上去最终才正常使用。原装电池的保护板是带电池识别脚的,下图中右边是保护板输出正极,左边保护板输出是负极,中间写了NCT的是电池识别电阻脚(其实应该是NTC,应该是印刷错误)。电池识别脚通过一个电阻和保护板负极相连。现在会自动关机的已经坏的测量NTC脚到负极的阻值是8.6KΩ,通过论坛的一篇帖子深入学习了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extra=

      然后不要保护板,直接电池接到主板上的VBAT正极和GND负极,同时在GND和NTC之间串联一个10K的色环电阻,开机不再关机,自动关机的原因是因为主板检测到电池异常然后自动关机以保护主板。最后保护板还是要用的,不容会充爆了,只保留主板上串联一个10KΩ电阻(焊盘较大好操作),保护板上的识别电阻要去除掉(烙铁沾锡提拉几次就能粘下来,注意操作时保护板要断开电池)

本来买米兔是奔着小米的服务和快速的系统迭代更新来的,实际上大大失望,米兔的定位电话系统仍然保留在一年前的版本。一年没更新。另外一个对售后想当失望,米兔定位电话的售后部是小米而是什么小寻科技。基本上有相当于无。

网友A(2019-10-11):
你好,请教下,VBAT那个触电是多少V?是电池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下,VBAT那个触电是多少V?是电池电压吗

电池正极,3.7-4.2都可以啊

网友(2019-12-12):
谢谢,买了个115块钱,改做防盗器

网友(2020-06-14):
您那个物联卡从哪里买的?

网友B:
然后不要保护板,直接电池接到主板上的VBAT正极和GND负极,同时在GND和NTC之间串联一个10K的色环电阻,开机不再关机,自动关机的原因是因为主板检测到电池异常然后自动关机以保护主板。最后保护板还是要用的,不容会充爆了,只保留主板上串联一个10KΩ电阻(焊盘较大好操作),保护板上的识别电阻要去除掉(烙铁沾锡提拉几次就能粘下来,注意操作时保护板要断开电池)

看得有点晕,开始说不要保护板,后面又说保护板还是要用的。。。。。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B:
看得有点晕,开始说不要保护板,后面又说保护板还是要用的。。。。。

楼主意思是测试时候不用,后来装机时候要用的

网友:
我有一块米兔4X也是开机几分钟就卡死

网友(2024-12-09):
非常感谢!偶然翻出老机子还没有用就是开机多一会自动关机,测的那个电阻13k了,其它三线保护板拆了一个10k的电阻焊上,确实不会自动关机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