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电路上的sun焊点是神马?

楼主(2019-08-22):
在网上买元件,店家送了片充电宝的电路板,六个焊点,两个是电池焊点,两个焊点是照明led,还有两个焊点标记为sun+和sun-,这两个焊点是做什么用呢?外接太阳能板吗?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好像是太阳能板接入。

IP5310集成TYPE-C快充协议

网友:
估计这是带太阳能的充电宝,接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太阳能电池板,快点去顺两块共享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回来装上,记得串个防倒灌二极管

网友:
太阳能板充电的,正想找一个

网友:
应该是接太阳能板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接入点!

网友:
这板子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太阳能该接多大规格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应该是带太阳能的,找一只正太阳,一只负太阳接上看看。。。。。

网友:
看着有缺件,好像是驱动LED的

网友:
可能是外接太阳能电池,有电压感应后指示灯发光,不过太阳能充电不划算。方案应该不错,好像有双向快充,想办法自制一个触发器电路,触发后可以接电脑风扇用。

网友:
很有这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