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录音机添加AUX功能

楼主(2019-08-22):
手头有一台老式的夏普收录机,音质不错,功能落后,想把它改个AUX输入,哪位坛友有好方法吗?

网友A:
从音量电位器入手。
你发个图,我看看怎么弄?

网友B:
有种带尾巴的磁带可以帮你,不用拆机

网友B:
不知道啥东东用的磁带?还带个小尾巴!(iSound)|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4055

做了一个长尾巴的磁带,让收录机秒变有源音箱。|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9118

网友C:
磁头输出的不是模拟信号啊。。。
我还以为最简单办法是把磁头后面的线,直接接成模拟信号线就解决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头输出的不是模拟信号啊。。。
我还以为最简单办法是把磁头后面的线,直接接成模拟信号线就解决了呢 ...

音量电位器前端切断,接个AUX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前端切断,接个AUX插座……

好主意,哈哈哈哈
家里有个索尼防水随身听,回家改了去

楼主(2019-11-24):
引用 网友A:
从音量电位器入手。
你发个图,我看看怎么弄?

夏普的老式卡带机,音质很好,就是不能外接音源,丢在老宅了,等回去了再拍几张图片post上来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带尾巴的磁带可以帮你,不用拆机

可以外接音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啥东东用的磁带?还带个小尾巴!(iSound)|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 ...

哇,老设备的福音,我去某宝看下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头输出的不是模拟信号啊。。。
我还以为最简单办法是把磁头后面的线,直接接成模拟信号线就解决了呢 ...

这个行不通的,有杂音,而且还不是原来的立体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前端切断,接个AUX插座……

能拍个图片看下吗?切断上外置音源后,输出的还是立体声效果吗?

网友D:
从音量电位器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音量电位器下手吧

等有空我拆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