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 开关电源S-350-27V 改电压可调 最简单的改法

楼主(2019-08-22):
最近看到很多人改明纬的电源,我前前后后在淘宝买了2个,类似的电源,没用几下就坏了很垃圾,后来买了个拆机的台湾明纬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拿在手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有分量。  前几天买了个拆机的明纬开关电源,刚开始拿回来可以使用,可以小范围调电压, 但是到了35V就是怎么都上不去了,后来找了卖家,要了改0-50V可调的更改说明,里面画的电路有像有问题,后来自己研究了一下,因为看了一下输出电容耐压才36V,所以一到35V 就触发稳压管,保证一直输出到35V就不能上去(幸好要不然就要炸鸡了),因为我只想简单的改为调电压,也不要什么表头数显什么的。分析了原因后就下手了操作。
1、先把输出滤波的3个2200UF/35V拆了,用2串起来当一个,并在每个电容上并均压电阻,我只有10K,最好用大的点100K也行,另外我手头也只有35V耐压的2200的电容,这个2个一串,4个就是组成2个2200UF/70V的比原来三个容量小了一点,也可吧,有2个2200UF也够了。
2、把输出正的那个ZD1稳压保护去了,电压就可以调上去了,不触发稳压管了。
3、默认的调电压范围太小了自带1K的电位器(还有一个串着的电阻,我的是直接短路了,最好串个小点电阻330R吧,免的调到底,IC TL494 的1脚直接0V不知道会不会烧IC),改了个10K的多圈电位器可以范围就很大了。

然后装回去测试没有问题。这也是我认为最简答的改法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源的效率好像很低,功率计上显示380W 看了效率为0.636,即此时实际输出功率才240W,当然了还可以再加大负载测试。

我自己用电源表测试电流时,原来是功率计上380W,一测电流功率计上就显示250多W,难道测电流还影响电源?

网友A:
请问这样改后,调电压范围是多少伏

网友A:
请问:这样改了,电压调节最小几伏?最高到几伏?

网友B:
我是在zd1上串一个稳压管,使保护电压提高。

网友C:
本来也想改,但刚拆掉启动电阻就收手了,太麻烦了,又是辅助电源,又是电压电流表,又是改电阻什么的,而且一不小心就炸鸡,风险太大,直接买成品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zd1上串一个稳压管,使保护电压提高。

再串一个也行,比如70V你不想超70V那就限定70V 在低一点就启动,我是人为的控制看着的,不要调太高,因为我用到的,都不会超过50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改了,电压调节最小几伏?最高到几伏?

没注意,低好像10V,  高也能到时50V,如果想高点低点就是改那两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也想改,但刚拆掉启动电阻就收手了,太麻烦了,又是辅助电源,又是电压电流表,又是改电阻什么的,而且 ...

我也是刚看始看着晕晕的,后来多了解一下,只要不加表头,和调电流,改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教程上,还要加辅助电源,改起来麻烦。

你的多少钱,看着怎么用料不怎么样啊!  也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改后,调电压范围是多少伏

范围自己变电阻就是了,我的还是很大的能满足10 - 50 要再低,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也想改,但刚拆掉启动电阻就收手了,太麻烦了,又是辅助电源,又是电压电流表,又是改电阻什么的,而且 ...

不过可以改一有数显的,平时用来试什么还是看起来很高端的。

网友A:
这样改,费用是低的,但我认为小的三线数字电压表还是装一个好,输出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费用是低的,但我认为小的三线数字电压表还是装一个好,输出直观。 ...

如果是当可调电源用,是要个表好,我的就是想电压高点,可以调功率,调好了就不用动了,装起来的。

网友D:
我也改过这个电源,照着网上的教程改了之后发现电压可以调节,电流不能调节,自己修着修着就炸机了,然后换了好多原件才修好,目前使用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注意,低好像10V,  高也能到时50V,如果想高点低点就是改那两个电阻就行了 ...

还不如照着卖家的教程改,还更简单一些,而且电压调节范围宽。
调节一脚电位,由于2脚电压固定,电压不可能调到0V。还是按教程的,挑起2脚电阻,接入电位器调节2脚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照着卖家的教程改,还更简单一些,而且电压调节范围宽。
调节一脚电位,由于2脚电压固定,电压不可 ...

有套件按套件来当然没有问题,怎么改方法都差不多,那套件太啰嗦,其实启动和辅助电源都可以不用动直接取,给风扇和TL494那个电源共用给表头就行,表头要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这个电源,照着网上的教程改了之后发现电压可以调节,电流不能调节,自己修着修着就炸机了,然后换 ...

这么牛,哈哈,我就买了一个电源,没要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套件按套件来当然没有问题,怎么改方法都差不多,那套件太啰嗦,其实启动和辅助电源都可以不用动直接取 ...

套件的改装方法更简单实用,如果不是挖孔加数显的话,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加辅助电源,是为了从0V可调。你这种改装方法,因为电压不可能调到这么低,所以不需要辅助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
你好,能提供淘宝上的教程吗!

网友:
楼主,给风扇供电的如果改装到~90v,7812,相关的整流二极管,电容等都是要全部拆掉的

网友(2019-11-14):
后面加一个可调的DC-DC模块才是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