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俺的红外测温仪不显示了呢.......是什么问题??严重吗??

楼主(2019-08-22):
俺的红外测温仪不显示了呢.......是什么问题??严重吗??

视频地址:
https://share.weiyun.com/5xM5xQU

俺的红外测温仪不显示了呢.......是什么问题??严重吗??

网友A:
会修就不严重。不会修就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修就不严重。不会修就严重。

大师你要教教俺嘛.......

网友:
有背光,没有数显,说明数字显示电路这部分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芯片的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