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学做环形变压器,求大佬指教

楼主(2019-08-22):
铁芯为环形,外185内孔90高95
想做工频逆变器输入48v输出5000w以上
问题1.初级次级用多大铜线?
问题2.初级次级分别绕多少圈?
问题3.怎么计算出来的?
问题4.有那些注意事项?
有没有做这个的链接发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
记得HIFIDIY论坛有计算表

网友A:
 次级输出是48V5000W以上,电流超过104A,铜线够粗壮。

网友:
理论上初级线圈电流105安倍,考虑到损耗和效率,这电流在130安左右。次级电流在25A左右。至于匝数,根据铁芯截面积和铁芯磁感应强度确定,可以百度下。得到初级绕组匝数,再根据变压比得到次级绕组匝数,再加上5%~10%的匝数。根据电流强度,选择漆包线线径,再核算铁芯窗口是否容纳得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次级输出是48V5000W以上,电流超过104A,铜线够粗壮。

输入48v,输出5000w,估计是输出220v,5000w的话2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48v,输出5000w,估计是输出220v,5000w的话25A,

初级电流一样也是超过10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级电流一样也是超过104A。

也对,没想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对,没想明白,谢谢指导

初级的电流X电压=次级的电流X电压,两边的功率相等的。

220V变48V与48V变220V,理论上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的电流X电压=次级的电流X电压,两边的功率相等的。

220V变48V与48V变220V,理论上相同。

恩,懂了,光考虑次级了,谢啦,

网友:
输入电压设定的太低了,这个功率等级至少是96v的直流输入甚至就是216v电池组直接逆变。压差过大效率高不起来的,了解一下大功率UPS就清楚了。

网友C:
给你个简易计算方法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简易计算方法你看下

感谢,按照这个算出每圈4.2v左右

网友D:
楼主确定48V5KW?这线径得很粗壮啊!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尺寸,单位是厘米还是毫米啊?

厘米的话,会很重,一个人或几个人根本玩不转。
毫米的话,计算下来,窗口不够大,只能减少线径,那样功率就达不到 你的要求。内孔面积 6000多平方毫米。
48V 104A,需要10mm粗的线,按照2T/V(做方牛的经验) 计算,要3015平方毫米,加上绝缘,次级需要的面积要比这个面积再加0.05。况且这个还是理想情况下需要的面积,实际需要的面积要比这个还大一些。10mm粗的漆包线 人手很难操作,通常是用多根线并联的方式弄,但这样一来,需要的窗口面积就更多了。

按照你根据那位朋友给你的公式 你自己 算出来的4.几圈/V ,48V的初级 就把窗口占满了。

网友F:
变压器的功率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是多少,它是有变压器的铁芯的横截面积决定的!

网友G:
这个铁芯上不了5000W。
5000W工频逆变?电瓶就要上百公斤了。
买一个二手的5000W UPS或发动机更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48V5KW?这线径得很粗壮啊!

是啊,要弄的就是粗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尺寸,单位是厘米还是毫米啊?

厘米的话,会很重,一个人或几个人根本玩不转。

单位毫米,感谢指导,用扁铜线呢?内孔能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的功率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是多少,它是有变压器的铁芯的横截面积决定的! ...

这个最多能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铁芯上不了5000W。
5000W工频逆变?电瓶就要上百公斤了。
买一个二手的5000W UPS或发动机更经济实惠。 ...

这个能做多少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