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山地车码表加装掉电数据保存功能

楼主(2019-08-22):
几年前组装了辆山地车,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让我这个对什么运动都不感冒的技术宅决定弄个自行车出去旅游。中秋节从青岛出发去了趟日照,路上还遇到了同行的,让我一路上抹足了劲往前追。回来之后自行车成了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当初想着往车子上装这装那的这都半年了也没装上。现在开始,慢慢来~~

这是拆之前,总里程600km。来回一趟日照,剩下的就是上下班了。。

壳子没有螺丝,应该是502粘的,一敲就开。。

这是壳子上的两个触点。

翔一坨。。

液晶屏。

液晶背光,不好对焦。板子上左边那个三极管是控制背光的。时间18点以后按键就会亮。

液晶屏通过导电橡胶和电路板相连。

匀光板。

装车子超预算了,码表就买了个最便宜的,电池一拿出来数据就没有了,虽然不是什么重要数据,电池几年也换不了一次。但是我很懒,不想设定。
弹簧是两个传感器的触点,一个是负极,一个触发。数据保存也很简单,加了个47uf的电容。电解电容的漏电可能会大一些,可以换成钽电容。

背光不亮的情况下,拿掉电池能显示大概6秒,换个电池足够了。

去日照路上拍的。

零件刚来的时候。

网友A:
我的话直接GPS手持机更方便一些,万一断头路返回方便。楼主的卡飞入得比我早,而且是硬尾。我的话刚入了双肩前叉软尾混搭1.5轮胎,轮组等配件都来自旧车子上的,还是老式旋飞花鼓,棘轮故障和塔轮磨损,只需换掉塔轮就好了。卡飞的修理更换目前比旋飞贵,而且花鼓里面的棘轮没有单独修补件,只能跟花鼓一起买,不会编车条的只能换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话直接GPS手持机更方便一些,万一断头路返回方便。楼主的卡飞入得比我早,而且是硬尾。我的话刚入了双 ...

我是小白一个啊,当时选配置的时候纠结了好久

网友(2019-11-11):
谢谢分享,反正是拆开了,加个外置电池仓吧,3V锰锂能用几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