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200M带宽,有啥性价比千兆路由推荐?

楼主(2019-08-22):
以前100M一直用的是NEWIFIMINI,刷了不死breed和PADAVAN还不错
现在想换个千兆的,K2PA1据说不错,可惜炒的高,有没有同档次的推荐一下呢,硬件和K2P相似,还有多种固件可刷那样的

网友:
同等配置和使用体验 K2P是最便宜的了 其他看起来配置差不多的 不是信号差好多要不就是无线看视频会卡顿 用过歌华 新3 极路由4后又都卖了

网友:
我手上网件的好像都不如K2P信号好

网友:
下载极少超过十兆的

网友:
除了k2p A1以外,那就推荐k2p a2吧。。。

网友:
极路由x,极路由4增强版

网友:
不折腾,其实k2p b版完全够用,无线可能更稳,就是功耗大点,怕某些人到手就重置路由器。

网友:
其实200左右K2P还是有选购价值的,因为这个价位的正规产品,论综合性能没有能比得上K2P的。新路由3也可以考虑,硬件规格更高,但无线比K2P差多了。

楼主:
那么有没有个坛友福利一个K2P A1黄口呢

网友:
我有2台K2P A1有拆没修的全新盒子都在 什么价?

网友:
自从用了K2P A版,其他300以下的都看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