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3型3d打印机打印中往右偏,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22):
弄了个i3型的3d打印机
组装好,出现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就是打印东西,在打印中一直往右偏
看情况应该是x轴的问题
但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效果
如果是电机(Y轴正常啊)!
皮带松 和  紧都一样!
如果说是近程挤出机(电机)的重量造成,但为什么别的i3型没出现这种情况?
谁能给看看到底啥情况?
换电机  换皮带(最好是有这种情况解决后的方案啦)?

网友A:
向左移动的时候撞头了,一直丢步。盯着打印看看怎么撞的

网友B:
应该不是X轴的问题,看你打印的梅花中心的圆还是挺圆的,如果是Y轴的话打印出来会形成椭圆形。
你现在的每一层打印都是正常的,说明x轴和y轴应该是正常的。在Z轴上升的时候,对Y轴造成了干扰。
看看线路当面有没有问题,打印个圆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X轴的问题,看你打印的梅花中心的圆还是挺圆的,如果是Y轴的话打印出来会形成椭圆形。
你现在的每 ...

你好,你的意思 Z轴运行影响到X轴?

我又打印圆形 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左移动的时候撞头了,一直丢步。盯着打印看看怎么撞的

丢步应该是左边没打印
右边正常吧!第一次玩这个 不太明白
我这个是每一层整体往右偏
我又打印个圆形
还是这个问题,仔细看了下没有碰头的情况
你所说的撞头 是指哪个位置?

网友:
像是X轴失步,把速度/加速度什么的调低点试试。

网友:
喷头撞打印件,你看看你步进驱动电流调好没有,电流低了电机力不够

网友C:
打一个最大的圆(就走一圈),看看会不会变成椭圆或者首尾没接上,如果是正圆,就是Z轴的信号影响到Y轴了,如果首尾接不上就是丢步了,如果是椭圆的就是回差大了

网友:
在面板上进行手动移动Z轴,观察XY轴有没有移动,打印个正方体,看效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X方向往复打几条平行线,看看左右端点齐不齐,估计有惊喜,猜的

网友D:
同款I3,有啥问题加我Q,可以一起讨论这是我组装好调试时打印的测试品,感觉还凑活

网友E:
加大x驱动的电流看看。应该是z影响到x了。也要可能电源电流不够大,同时动xyz供不上。一个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x驱动的电流看看。应该是z影响到x了。也要可能电源电流不够大,同时动xyz供不上。一个个排除 ...

嗯呢
我的电源是20A的
你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有个问题
复位的时候 各轴单独运行  Y  X  再Z 正常
但温度达到后开始打印时,各轴同时运行
Z轴就有个电机运行很累,时断时续(就会造成喷嘴距离热床较远)
可能就是你说的电流不够,回头再搞个30A的
~~~~~如果说是Z影响到X的话(假设是这个问题,想咨询下“什么原理造成的,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I3,有啥问题加我Q,可以一起讨论这是我组装好调试时打印的测试品,感觉还凑活

...

真好  !!!麻烦你了,咨询下
你用的固件版本?参数如何调的?
切片软件用的什么?参数如何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一个最大的圆(就走一圈),看看会不会变成椭圆或者首尾没接上,如果是正圆,就是Z轴的信号影响到Y轴了,如果首 ...

如果Z轴不运行,单独一层,打印正常
您说的Z影响到X(应该是X轴,Y轴正常)
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调整和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Z轴不运行,单独一层,打印正常
您说的Z影响到X(应该是X轴,Y轴正常)
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调 ...

Z轴运行时暂停其它轴的脉冲,另外脉冲方向信号共地的话最好加粗地端的线路

网友F:
用低速打一个看看,有时候装配不好也会导致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低速打一个看看,有时候装配不好也会导致丢步。

蜗牛爬都不行
把加速度改慢也不行

网友:
低速+调大4988驱动电流试一下,没玩过I3,有MB和corexy的,看表象就是丢步,至于原因,楼上大神说的也都有可能,找简单的改进先开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低速打一个看看,有时候装配不好也会导致丢步。

哎 有搞了一天 拆了装 装了拆
我这个电机是0.9度的步进(所以固件步进参数 X Y轴是200 )
所以又拆掉一个细分改成1/8,步进改成100(心里想可能是数太高所以丢步,结果没效果)
最后我把速度(用SD卡打印)调到30%(前期都是50%)
终于有点效果了,只歪了一点点(难道还要再减速,也太慢啦!!和蜗牛爬没什么区别)
咨询下,想这种情况
一般问题在哪?
1 同步带松(也换过,也装的压紧弹簧)?
2 电流小(我这个电机是42h47hm-0504a-18,参数是1a电流,强磁 0.9度。我把4988驱动调到1.28v,也就是1.5A电流啦,没用)?
3 电源功率是20A的,难道是它造成的?我测量了一下,打印时由于热床和喷头温度都已经升温,也就电机输出,电流是5A左右,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近程喷头加电机重量造成惯性,那所有的i3型近程打印机都应该有这个问题吧!
真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