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串联保护板问题

楼主(2019-08-22):
大神们,
两个3.7v自带保护板锂电、串联起来变成7.2可以直接充放电吗?

还是3.7v的保护板直接去掉、直接串联用一个7.2的保护板。朋友们给指点一下,小白……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串联放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串联放电使用

是不是把3.7的拆掉串联,然后上一个7.2的就可以了吧。直接串3.7的保护保会不会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