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 元作 』精拆STK439

楼主(2019-08-22):
『 元作 』精拆STK439
看到这样一个模块,想知道内部构造,于是拆开看看。

这个是MOS管?带散热片

三极管?

二极管 ?镀银 ?

放大看看

管脚

拆模块散热

发现是铜散热块

全家福

早期模块构造 ,质量也很精细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80、90年代,小鬼子的组合音响很多都是用它的。

网友:
厚膜功放~

网友:
三极管,我猜

网友:
早期的模块用着还不错,和后期的195,295一样,到后来全是假的,上一块烧一块,真坑爹。

网友:
厚膜功放块实际上是晶体管放大电路都做在一块基板上而已,实质上还是普通的晶体管功放的声音,跟IC类功放音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跟对管功放音质类似,但是总体电路更简洁,从基板布局和元件来看,也就是每声道一对大管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0年代,小鬼子的组合音响很多都是用它的。

最低档次的,稍好些的是STK465,更好些的是4191之类。不过,我还是喜欢全分立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OTL输出的,不喜欢,我喜欢465之类的OCL。。。。。。

网友:
厚膜功放当年还是很流行的,DIY起来也简单。

网友:
我还收藏着傻瓜275

网友:
家中有一块STK4151-II功放板,从一台老式扩音音箱上拆下的

网友:
八十年代高大上的厚膜功放块,这个相对早期的属于初级的而已……

图中的大功率管属于达林顿对管。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怪不得贵

网友:
175/275共3片,5元一片摆地上卖了。保留下图,两侧装175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厚膜里面长这样,见识了

网友:
这是标准的厚膜集成电路,正常的里面就这样,造假的里面用分立元件的电阻、三极管等。

网友:
维修行业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原来里面这样的啊。

网友(2022-08-13):
我86年的威灵音响,用的就是这模块。今天拿出来清灰,用料虽普通简单,但音质确实是不错的,在港台流行歌曲辉煌的80、90年代,听起来美滋滋的。

网友:
当年也想买块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