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锐龙氩弧焊机,另外求助保护灯亮怎么修

楼主(2019-08-22):
这个焊机本来氩弧焊是好的,可是改完两用机以后用电焊功能时一打火就保护,可以焊一秒钟吧,然后保护灯就亮了,再关机开机就保护灯灭了,然后再次焊接又保护,然后我把其中一个三插的线拔了一下,又试焊了一下,又开机就直接红灯亮了,到此为止焊机不能用了,
   氩弧焊功能时,开机时好的,一碰那个控制开关,保护灯就亮了,实在无能为力了,恳请哪位老师指导一下
  这个焊机本身被别人修过,应该没修好

楼主(2022-10-10):
以前发的帖子,当时改了氩弧焊和电焊两用焊机,测试发现焊条点焊亮红灯,查了好久没发现哪里问题,之后无意发现一个快恢复整流管D92--02断了一支脚,后更换后,正常使用,话说瑞凌焊机的保护太灵敏了

网友:
保护的作用就是防止其坏掉,建议检焊点查是否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