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机电脑,一年一次,拆机清灰

楼主(2019-08-22):
每年差不多这时候都会给电脑清一次灰,例行工作.这次拍了照片给大家看看.
CPU是AMD FX8300,主板的CPU供电部分自己加了散热片,这是华硕当时的低端主板,但是每项供电有4MOS管,比现在的主板要良心不少,3+1项供电能带120W的U.

散热器是超频三的铜底双塔双热管散热器,已经很老了,原装风扇已经坏了,换了现在这个风扇.现在的风扇是双滚珠轴承风扇转速比较低,比较静音.
现在已经看不到使用铜底的低端散热器了,都是热管直触.

显卡灰尘不多,这次先不拆了.白牌矿卡.

电源是全汉的RA450.使用全汉自家的有源钳位拓扑.与市面上主流电源结构不同.虽然料很少但是功率是足够的.

3块钱一瓶华能智研的白色硅脂.性能不好,总比牙膏要强.

清灰完工后理线.

盖上侧板,大功告成.
最后啰嗦一下,这机箱和CPU散热器从开始买的第一台电脑一直用到现在.机箱是老式38度机箱,没有牌子的山寨货,显卡都几乎放不下,一直没舍得没换.
是因为这机箱皮很厚实,要比现在的机箱好太多了.这个是品牌机机箱级别的厚度.其实机箱对电脑很重要的,机箱的一些例如:背板走线,侧透,灯光等都功能都不是必须的.记得当时帮朋友著电脑时他就选了个很华丽的机箱,前三个风扇,上面两个,后面还有一个,全部风扇带灯,侧透,但是那皮就只比可乐罐厚一点,而且还背板走线,挖的到处是洞,装好是很好看,但这机箱简直一个硬件杀手,我估计这主板刚过保应该就会跪了.
买电脑时很多朋友都会在电源+机箱这里省钱,这是很严重问题.宁愿丑一点也要选个皮厚的机箱,贵一点选个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源,否则这电脑不会长命的

网友A:
机箱外观要求不高可以收旧品牌机箱回来换心就行!保证你终身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外观要求不高可以收旧品牌机箱回来换心就行!保证你终身不变形

品牌旧机箱很难找的,特别是能用ATX大板机箱更加少见.只要这机箱的塑料件不坏掉,应该会一直用下去.

网友:
还是ITX的小板好!

网友B:
显卡是盈通的。只是无logo。关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盈通的。只是无logo。关键便宜

大佬!居然知道,只是不知是那家代工的,对应型号:盈通大地之神RX570 4G.

网友:
我的已经三年没有清理了= =。

网友:
这个工程浩大啊,不过清理过后一定很满足。

老式38度机箱,其实更不容易进灰,因为开孔少,不像现在的机箱,满身都是洞洞,一个月绝对覆盖一层灰。老机箱只要在进风口作一层海绵过滤,机箱内很干净。

网友:
我cpu也是8300主板是华硕m5a97evo2.0,散热器用的九州风神大霜塔太重了主板都变形了

网友:
最好是热管加热平板

网友:
一直在用研华的机箱,那个比一般品牌的还要重不少且空间充足。

网友:
这个全汉电源结构挺有意思。。。不过料是有点省  散热片比较小。

网友:
机箱还是正压差的灰尘少

网友:
这配置简单实惠,实用型。

网友:
咱们的主板CPU搭配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用笔记本了,以前的电脑做工是比较皮实,我第一台电脑,是01年自己组装的,用了十年才不得不退休。

网友:
散热器同款,我的CPU是220开核的920:lol:

网友:
没这心思。9年10年的机,785主板,AMD3核,硅脂几年没换了,卡扣胶老化断,铜线扎的。夏天要开壳,大风扇吹才不死机。也不清楚是主板还是CPU散热不好。能用一天算一天。

网友:
我宿舍用的那个AMD的5200+主板780,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看看电影都能热的死机,软件和分辨率都和原来一样,之前可以现在居然不行了,难道cpu也有老化吗

网友:
华研的510硅脂真是一言难尽啊,也就比牙膏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