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移动空调,要加水吗

楼主(2019-08-22):
回收站的,让我帮看看。老板娘说不定时会断电,有时30分钟断,有时几小时没事。我判断过热保护。拆看,只有压缩机顶部有保护,看电路。不好拆,就算了。清下灰。拆另一个电机,发现锈,因扇页被压住,不好拿出来,也算了。清锈复原,转子可动了。编辑好图片,我才醒悟:可能缺水(有打水,水位),才过热保护。我也没发现注水囗啊(也许隐蔽点或没细看)。这种容调到底要加水么?
蓝色可能是浮子。

网友A:
打水马达的作用是将冷凝水打到后面的散热片上,由热量蒸发后排出,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人工排水了。建议你修复。

冷凝器散热片表面看着干净,有可能后面完全被灰尘堵死,这时你可以用强光手电从这一头照着到那头看,如果不透光就说明堵死了,这个建议你拿到洗车那或自己有高压水枪的话,对着散热片用大水流来几枪将污渍冲出。散热不好确实会引起压缩机的热保护。做此操作时将电路板和开关板要拆下,它们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水马达的作用是将冷凝水打到后面的散热片上,由热量蒸发后排出,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人工排水了。建议你修 ...

哦,谢。清了锈,上电就转。那水位开关是防积水的?
意味着我还没找到故障点。冷气出风挺猛的,与散热风扇同轴,4u电容应好,没带表去。压缩机很烫,碰不得,别说摸了。要是还断电,要加风扇吹压机了

网友:
电梯空调底盘冷凝水就是这样重复利用

网友:
有可能是打水电机卡,水位高了,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清了锈,上电就转。那水位开关是防积水的?
意味着我还没找到故障点。冷气出风挺猛的,与散热风 ...

你先将底盘装满水,让蓝色的浮子浮起来,就接通了打水电机的开关。通电试试看水能泵上来没,如不不行,短接这个开关线,看看能不能运行,可以的话调整浮子位置或检查浮子开关。如果电机可以泵水了,你恢复外壳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还有,就清理两套蒸发器翅片了
压缩机很烫表示已经处于热保护状态
一般这种全封闭的系统很少存在漏氟的情况

网友:
移动空调是有冷凝水过多停机提醒清理积水功能的,不是故障

网友:
楼主的这个运行的声音和功率怎么样?

楼主:
声音不小,我是受不了,睡不着。没注意功率。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