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天猫精灵方糖这个元件参数是什么?(谢谢已救活)

楼主(2019-08-22):
捡了个天猫精灵方糖,无法开机,掉元件了,想补一个却不知道参数,求助各位大神

就是红圈内的这两个贴片电容,不知道参数,请教大神指点

楼主:
借前辈的图,就是这个位置

网友:
看电路,如果是电源滤波,随便10uf到0.1uf都可以

网友:
体积一样的找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拆下来用万用表量就可以了,最简单

楼主:
原主人改双声道失败,搞掉了这么多原件,补焊成功,顺利开机联网,又活过来了。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下来用万用表量就可以了,最简单

图是网上的,对比缺这些,没有怎么量,不过已经弄好了

网友B:
缺这电容不至于开不了机,应该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这电容不至于开不了机,应该是坏了吧

用电路和网图对比发现缺了三个电容,一个电阻。其中一个大约有1毫米大,费眼睛啊

网友C:
DC/DC降压电容少一两个还好说。
主要是那个0201的电阻,那个位置好像是I2C , 少了它主控就不能初始化配置AM8288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降压电容少一两个还好说。
主要是那个0201的电阻,那个位置好像是I2C , 少了它主控就不能初始化配置A ...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原主人手艺很潮。。。。焊的一塌糊涂。。。。看样子还是用的酸性助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