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戴尔LCD改LED,无输出显示,高压一体板求指导!

楼主(2019-08-22):
一台比较老旧的戴尔22寸宽屏显示器  E2210C的LCD屏幕的机子,跟着老子几个年头了,一直正常,后来就是灯管老化了,灯管不亮,导致屏幕也没有显示黑屏,

拆开一看是高压一体板子,灯管保护导致信号切断无法显示,如果,能改LED,那么应该从哪里断开高压模块才能是液晶正常工作呢?

自己是个小白,看样子好似是J909和J907处断开?望大神指导

网友:
还不简单嘛,你看下面的排线,除了给液晶的供电,还有信号,自己强制把信号给出去不就行了嘛

网友:
高压变压器旁边那个电容,正极到电源的跳线断开。

网友:
高压模块断不断无所谓有什么影响(难道费电?没去测试过),我改过LCD换LED灯条的就没去管高压主板
LED恒流板电源直接高压板上电容处取电(10V-30V都可以),把高压板上ADJ(控制亮度)和ON/OFF两条线取下接LED恒流板上就可以了
至于拆屏幕换LED灯条不用说了
你参考下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6244755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你的断开J909、J907不一定正确。
不需要切断原高压板电源,切断接口到高压部分的两根细线O/F和DIM,一般切断这两根高压部分就停止工作了。切断后这两根插座端分别接LED恒流板的开关和调光,O/F是开关,DIM是调光(不调亮度这脚可以不接)。LED恒流板的电源就很好找了。
非要切断高压电源,那就看ROHS边上那个电解应该是高压板的电源滤波电容,找到它正极的跳线就对了

网友A:
哈哈,我也正在改,在那个高压变压器旁边有一个25v1000uf的电容,电容正极旁边有一根跳线,通向高压部分,去掉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led颜色不正,还是换灯管吧,看着眼睛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正在改,在那个高压变压器旁边有一个25v1000uf的电容,电容正极旁边有一根跳线,通向高压部分, ...

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我的已经改成功了,关键是要细心,在焊点的一面用记好笔画出从肖特基二极管正极到电容正极的电路走向,然后想办法切断电容后面的通道即可。

网友:
看电源走向,沿25V大电容正极顺藤摸瓜就行了,到高压去一般还有跳线,剪掉即可。我曾经搞过一台显示器,把高压包都拆完了的,反正留着也没用。

网友(2023-06-23):
高手
我正研究证明改

网友:
折腾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