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纯日本雅马哈功放

楼主(2019-08-22):
在别的单位仓库发现的 还能使用 不知道能不能发挥下余热 机器有50多斤 想下手买过了 有了解的吗

网友:
好货,场地出租也许用的着

网友A:
这个一般家用怕不合适,你倒是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网友:
这个功放不错 就看多少钱了?

网友:
超过一百不合算

网友:
2602是个好机器

网友B:
这个是会议室,舞台用的纯功放吧,前面应该还有一个调音台。家用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风扇声音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家用怕不合适,你倒是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两元一斤

网友:
2块钱一斤可以收。

网友:
2元一斤能买下来就算坏的也可以赚好几倍,能用的打理好至少可以卖一千多元,你可以到CA002那里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会议室,舞台用的纯功放吧,前面应该还有一个调音台。家用功率太大了吧。 ...

现在他也就适合那些空间宽敞的家庭,这些东西专业场所十几年前就淘汰了。这机器撑死每路3百瓦左右,配台KTV效果前级就可以了且这个推卡包箱刚刚好。

网友C:
2元一斤收了,最不行变压器是铜的,散热器的吕也不少,稳赚。

网友:
这是专业功放,一般要调音台或者是卡拉OK前级使用,功率估计有几百瓦。可以带动一对15寸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元一斤收了,最不行变压器是铜的,散热器的吕也不少,稳赚。

两元一斤 全好能用 怕不好出 砸手里

网友:
不论好坏,2块一斤,我收了

网友:
2元一斤可以赌一把,只是家用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元一斤 全好能用 怕不好出 砸手里

赔不了,那铜线和吕散热器也够了。

网友:
如果是好的,可以买 但是要买几个音箱

网友:
很不错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