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12v断电ups好介绍一个

楼主(2019-08-22):
如图大家推荐一个,套件也可以。类似于这种的12v接口多的。2A的电流

网友:
自己D一个吧,很简单的,路由器机顶盒之类的,内部一般都有DC-DC稳压电路,9V就能稳定工作,三节锂电串联足够用了

网友:
12V的UPS都很坑的,90%里面是三节18650串联直接并输入输出的,好一点的加一个输入防反接二极管,电池带保护板而已

网友:
真的觉得这玩意没用,一来停电了,其他设备上级网络还正常吗?
另外,这东西反应时间不知道是多少,有可能是停电后接上电了,但是路由器也因为间歇停电断线了,当然一般断线一会马上又能接上的,可以忍受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