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淘宝买的二手任天堂GB掌上游戏机,几年后开机开机进不去了

楼主(2019-08-22):
大约2年前某宝买的,当时一切正常后好用的,平时用的少收在箱子里,半年几个月拿出来通通电,没想到这次拿出来再开机显示完任天堂英文伴随当的一声就不显示了,换了N张卡带,重插拔无数次无解,拆开用吹风机热风一吨吹,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还是买过吧,牛屎的没办法

网友A:
金手指的插槽氧化了,这个用非常细的砂纸裹在薄的硬纸板上面,然后插进插槽摩擦清洁。GB机的插槽氧化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能排除受潮,多半是卡槽触点氧化了,我以前的GBA长时间不用经常这样

网友C:
拆个GBA居然用活动扳手?砸开的?

网友:
牛市坏的是毫无征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的插槽氧化了,这个用非常细的砂纸裹在薄的硬纸板上面,然后插进插槽摩擦清洁。GB机的插槽氧化就是这 ...

哦哦,记得小时候玩FC游戏,有些卡带花屏就加热芯片有些会好,我试下清理下接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GBA居然用活动扳手?砸开的?

不是,这个是内三角螺丝,用拔手辅助内三角头搞开的,那个螺丝刀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排除受潮,多半是卡槽触点氧化了,我以前的GBA长时间不用经常这样

好,我试试

网友:
我有两个,全是硬封IC,软封的感觉是偷工减料

网友:
我手上好像有个
但不知仍哪了
改天回去找找在哪

网友D:
能出LOGO证明主芯片没坏,大概率是卡带插槽和排线氧化,不能加载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出LOGO证明主芯片没坏,大概率是卡带插槽和排线氧化,不能加载游戏

嗯,我清理打磨下看看

楼主:
用WD40喷卡带金手指再用卡带不断插拔,想通过这种方式磨蹭掉金手指间的氧化,一个晚上过去了,无数次尝试,无果,无语了,虽然星之卡比会出图案,但还是卡住了,听声音是杂音,2片板子有N个电解电容,不知道换一换有没有奇迹?

网友E:
没准是卡的问题,清理一下游戏卡的金手指

网友F:
电子产品寿命到了。

网友G:
令人怀念的玩具,4节电池也是很豪。当年很高级了,两台还可以联机对打拳王。有字出来没进游戏应该是没读到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准是卡的问题,清理一下游戏卡的金手指

都换了5张卡了,我还有很多,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令人怀念的玩具,4节电池也是很豪。当年很高级了,两台还可以联机对打拳王。有字出来没进游戏应该是没读到 ...

有可能,我再多换些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产品寿命到了。

尝试修复一下,修好有成就感,也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