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4)

楼主(2019-08-23):
目前7135的基本功能是完成了,但是一些细节还没有,先从最简单的解决。
小数点其实是很好处理的,就是位置目前还得人工设置,因为这个要配合换挡才行

,其次是正负号显示,这个困难一些,上次说了原因了,因为7135不负责显示正负号。
先看看这个屏所具备的一些符号,有没合适的,可以代用一下

相应位上的符号,都是播放器用的

最初为了省事,打算用这个首位上的cd来代表负值了,
可是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自己时间长了都忘了

哈哈,其实这个才是负号,最后决定再麻烦也要显示一个正规的负号

有小数点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小数点显示有点暗,需要调整亮度

顺便测试一下,7135的自检,没想到还很不错,达到了9999
,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积分电容选择上还是下了功夫的,小电桥也起了很大作用。

调整好小数点的亮度,再次测试,测试真的很麻烦,连线太多了

怎么样,小数点明亮多了吧,甚至比笔画字段还要亮一些

调整小数点位置

没什么问题

在看看自检情况,9999

偶尔也显示一下10000

开个滤镜,效果如何呢?

主板本身耗电并不是很大

先到这里,负号显示下帖解决,不能光直憋我自己,也得憋一下大家啊!

网友A:
你好能请教一下,您这个屏幕怎么驱动的呢?我手里也有几个这样的屏幕

网友B:
人奸在家研究生化武器,已经举报,等着查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请教一下,您这个屏幕怎么驱动的呢?我手里也有几个这样的屏幕

哈哈,有屏幕资料吗,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在家研究生化武器,已经举报,等着查水表…

还能干点事业了吗,做个万用表都被举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能干点事业了吗,做个万用表都被举报!

实干误事,地产兴帮

网友:
这个表其实做完了可以包邮送我的

网友D:
楼主的积分电容什么品牌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积分电容什么品牌的,这么厉害

哈哈,好像是飞利浦电容,电桥测d值很小,不过我也没想到能到9999,那里说很难啊,等彻底装配好再测一下,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干误事,地产兴帮

地产不是整不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像是飞利浦电容,电桥测d值很小,不过我也没想到能到9999,那里说很难啊,等彻底装配好再测一下 ...

隔壁38那边最出名的积分电容是一家x宝电容店的,61e用了都说好

网友E:
楼主展示下电桥?主要是我想看看我是不是买得起。一直想有个可以测电感的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展示下电桥?主要是我想看看我是不是买得起。一直想有个可以测电感的仪表。 ...

以前帖子里有,但是我还真没测试过电感,价格4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