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解惑之……锂电钻的种类及选择

楼主(2019-08-23):
原文写在知乎,我是搞电脑与监控的,因为经常在数码之家看拆解什么的,感觉应该为社区写点什么,就复制过来吧(原标题:电脑次相关……锂电动工具)

前言
次相关就是沾一点关系,看人装机直播的时候是不是有锂电钻的参与?有时候是不是自己也想弄一把?又或者咱本身就是电脑从事人员(搞电脑的都兼搞监控)出门安装监控的话涉及到哪些活用哪些电钻类型?本人懂的不多,但愿意将所了解的写出来,欢迎高手指正

参数与类型
锂电钻有几个重要的参数,代表了工作范围:转速、扭力、功能档、电池电压、离合、碳刷
锂电钻的类型大约有四种:电起子(冲击电起子)、电动冲击扳手、电钻、电锤(电稿)

问答理解1、3.6V的小电起子与12V的锂电钻,对于拧电脑螺丝怎么选?
自然是12V的,3.6V的电起子在我眼中有点鸡肋,它的唯一优点是快换夹头,配套的批头插上就能用;相比12V电钻缺点有两个:
  • 开关不支持无极变速(就是轻按低速转,按的深度增加转速增加,这一点非常重要)
  • 档位离合,调节扭力到某档,拧不动时自动离合(这非常重要,涉及到安全问题)
如果小电起子不支持离合,理论上螺丝头会在螺丝上滑出来而拧花螺丝,而无极变速的开关按钮在拧螺丝时快慢自控,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像电起子按下按钮就全速转又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两者对比下,3.6V的电起子不就是垃圾吗?垃圾归垃圾但能用(也许有外国牌子或大家自己DIY的可能支持开关变速,这个我了解的不是太多,多数是不支持以上两点)

2、12V与10.8V或者18V与20V的区别是什么?
一节18650锂电池的放电电压是3.6V,充满电时的电压4-4.2V,手钻的电池一般由3节组成,3×3.6V=10.8V,标注12V是用的电池的满电电压4V一节算的,所以可以理解为:12V=10.8V,18V=20V

3、锂电钻有刷与无刷的区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以12V锂电钻一般扭矩可达30牛·米左右,在给铝合金门框钻眼的时候(比如要穿个线什么的),如果阻力过大,有碳刷的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火花与冒烟(无刷的不会有这个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好像无所谓(虽然冒烟了,但继续用)
有人说无刷的坏了维修难(这个人不太清楚),有碳刷的维修简单,另外,有些电钻的碳刷是集成进电机中的,将来更换就要连同电机一块更换(以博世GDR120-LI就是电机碳刷一体,查了下淘宝换个这样的电机 200多,这个机器本身650左右,不过寿命问题据 说这种一体的很耐用 ,我自己2011年买了一个电脑清灰机,现在2019年,碳刷拿上来看过,好像还很大,所以也可能过于担心了,看自己工作量吧)

4、12V锂电钻在上电脑螺丝时100元的与300元的是否存在区别?
一般上电脑螺丝,扭矩档位设置1就行,现在用的锐奇BL7212,挡位调节到1,拧螺丝会自动离合(感觉档位设计的非常精准,只是主观感觉),之前用的红星美铠龙的一个什么型号记不住了,档位调成1,扭力非常大,想让它自动离合很难(当然用手硬纂着肯定离合,但它离合的力足以拧坏螺丝,实际操作中拧不动了,手会自动的将电钻拿开也没啥,不过用上锐奇之后,就感觉自动离合及扭矩档位的重要性,反正不愿意再用红星美凯龙这个了)
上面扭矩离合精确是拧电脑螺丝最重要的一方面(可能与电机的好坏有关),网上曝的百元内的电机齿轮是塑料?再就是电池的来源是否质量可靠,安全保护有没有?这些是疑问个人还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大家有精力的可以去研究

5、常见电钻口碑可以的锂电动工具品牌有哪些?
我了解的不是太多,大约有博士、锐奇、东成、大有、威克士等,这里面博士的比较贵,有说国内代工的,也有说非常耐用好用的(咱目前没用过)无刷的特别的贵;其它四个品牌像是国产
如果经常买锂电动工具发现这些品牌的电池特别贵,尤其是20V 5.2A的可能高达500元一块,而且这些品牌设计的很多同电压的工具电池通用,这就涉及到品牌选择问题,比如我们选择东成的一台18V锂电锤,那么东城其它的锂电工具会通用,而没有电池的裸机是比较实惠的(东城可能没有18V的锂电锯,威克士有;东成也没有18V的锂电冲击起子机,大有/锐奇/博士/威克士好像都有),这时候哪个品牌的哪些工具是自己常用的,将来可能都买的,那就选择这个品牌,为了电池的通用性节省成本
曾经在天猫藤原五金旗舰店购买过一款手动打钉枪(防砸手,钉小钉子特别适用),这个东西专门钉线盒子特别好用,在我眼中是神器,感觉这家店的东西特别有创造力有空的可以去逛逛看有没有需要的东西,不过他家的电动工具质量怎么样不清楚,感觉比国内一线品牌便宜,我始终坚信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便宜货不试用

6、12V与18V的锂电钻有何区别?
  • 12V(10.8V)就是3节电池,18V(20V)是五节电池,18V的续航长一些(有些奇葩是16V电池的就是四节电池)
  • 扭矩也大,12V扭矩可达30牛米左右,18V的大约50牛米左右
  • 功能档方面,18V一般有3档(拧螺丝、平钻、锤钻),主要是锤钻功能相当于代替半个冲击钻吧,能打砖墙,能不能打混凝土不知道即使能打可能也存在效率问题,要知道梯子上举胳膊作用是很容易手臂酸的,要是效率不行会身心疲惫,有些品牌12V的也有这种三档(像小米TONFON与上面说的藤原就有这种机型)

7、三角铁/钢结构 拧燕尾螺丝12V锂电钻行吗?如果不行换什么?

钻角铁或钢结构得用平钻功能,要想把钻尾螺丝钻进去主要是靠转速与扭力,普通12V锂电钻都带高低档,高档1400RPM左右是钻不动的;有线的工具可以用冲击钻(转速可达3000RPM左右),锂电的就是选冲击电起子,冲击电起子(凡是叫起子的)有快换夹头,内六角样式,12V的锂电起子转速一般在2600RPM左右(也有2000RPM的),扭力100牛米左右,这种的就可以
关于电起子介绍上有冲击功能3000次/分钟左右,它在转的时候是不冲击的,转不动了才冲击,所以不用担心拧螺丝的时候产生冲击损坏什么东西,不过电起子不支持离合(所以上螺丝为主还是用12V锂电钻吧,冲击电起子多用于安监控,偶尔在钢结构或一些角铁场景上固定支架能用到(现在用的锐奇电钻BL7212双电版,正好与12V锐奇电起子BL6412D电池混用)
冲击电起子也有20V(18V)的,扭矩可达200牛米

8、电动冲击扳手与冲击电起子有何区别?

网上说冲击扳手对手腕的反作用力小,而冲击电起子对手腕有同等的反应作用力;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冲击扳手类似于冲击钻的锤钻模式,一边钻一边锤;而电起子在钻的时候是不锤的,钻不动了才锤
冲击扳手的锤击频率高达2-3万次/分钟,而电起子不过3000次/分钟左右
应用场景方面,冲击电起子能当电钻拧螺丝也能钻孔也能拧钢结构(用燕尾丝,自攻螺丝可不行),冲击扳手可以拧汽车轮胎的螺帽 ,也可以拧建筑工地固定钢管的螺帽,个人觉得扳手可拧大螺帽,但不适合拧小螺丝,因为有网友曾提过能否用电动扳手拧燕尾丝(一般用的最多的燕尾丝是M5的用8mm的套筒头,也有小的)
大家在网上搜索对应产品的时候,关键词可以是“冲击电起子”、“电动扳手”之类的会搜出对应不同品牌的对应产品,冲击电起子的接头是一个内六角套筒,扳手的接头与起子不一样

9、12V与20V的锂电锤使用区别大吗?

大有的两款我都用过,12V的可以称为垃圾(上面说了效率不行就是垃圾,试想一下在别人家门口的楼板上安个监控支架,一个孔打15分钟感受一下?),20V的锂电锤那速度就相当牛了,汽车与自行车的区别
20V锂电锤特别适合安监控,室外安监控,要拖拉一根很长的插排,且不说有没有这么长的电源线,就是有,每次施工都要放线,收钱麻烦不?而且搞不好缠住什么东西(比如脚什么的),而无绳锂电锤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东西钻孔的效率特别高,配合长钻头也可以穿墙,个人用的是大有5401

10、20V/18V电锤两种结构哪个好?

电锤分轻型电锤与重型电锤,改到锂电工具亦如此,马达竖置为重型,横置为轻型,锂电锤也可以分为重型与轻型
外观上两者很容易区分,如下图
左侧是东成DCZC02-24E轻型电锤,右侧东成DCXZ24E是重型电锤(我现在用的大有5401也是轻型电锤)
这种重型电锤的没用过不知道体验如何,但从参数上看这种重量要大一些,转速为5400RPM左右而轻型的4500-4900RPM左右,我用过东成有线的轻型电锤与锐奇有线的重型电锤
  • 轻型电锤的特点是必须用手往里顶,不顶它不往里钻;
  • 重型电钻算是半自动吧,点用(跟玩枪战点射一样),轻轻往里一推它自己锤好几下,可能就在此时就打了好深,然后再轻轻一推,感觉省力(但这种有线的重量达10斤,高空作业很危险)
说到危险就有一个离合的概念,就是拧不动了,如果再使劲会把人悠出去;用大有5401的时候,没感觉到电锤产生的力有多大,也没感觉有把人悠出去的可能,网上有人评测说大有5401是有离合的 (个人对这种电锤使用有上的离合概念感受不清晰),在使用锐奇有线重型电锤时,常常把人别一下,就是突然就钻不动了,一个较大的反作用力就传过来了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轻型电锤安全性高一些?(上面这些话全是个人在装监控中的实际体验,说错请指正)
11、暂时想到这些,写文章也挺费精力的,我想象中是弄上图文,实际中感觉很费时间所以先这样,有空再补,也可能以后兴趣写了……

未完总结

虽然该文没有写完以后较大机率来补充,但又想先定总结了,大家只需要在配电脑的时候把浪费的那些百啊千的钱省出来,能弄一个品牌近乎全家桶了,好东西,传三代!!

网友A:
3.6V 的不适合拧电脑螺丝???    怕是你没用过松下7410这个神器。
拆解家电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B:
冲击批和扳手的区别在于冲击块的重量上 重量大蓄能就大 油压冲击的不讨论  电锤摇摆轴承的效率是高过连杆的  电钻扭力大小 最大的干扰因素是电池内阻  电钻无刷不无刷不是体现在寿命 而是 扭矩 无刷的电机直径普遍大于有刷的直径 扭矩自然大一点 无刷有刷最大的问题是齿轮箱 电机寿命再长 齿轮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
谁手里都有几个家伙事,成系列成全家桶不一定,但是工具得专用,保证安全第一

网友C:
(1)3.6v带扭力调节的拧电脑螺丝够用了,1-4挡扭力就足够了.
12v的去拧电脑螺丝,扭力过大了,弄得不好会把主板铜柱打滑丝.

(7)燕尾钉 和 钻孔
钻入燕尾钉,靠的不是转速,靠的是扭力打击力
如果是在角铁上钻孔,需要低速大扭力.1-3mm的薄铁板用12v电钻低速可以钻入,只不过会缩短寿命.
在铁板上钻孔,需要低速大扭力高压力,过分追求高速会导致钻头退火

(8)冲击扳手 和 冲击钻是有区别的.
冲击扳手 靠横向打击块打击 200-680牛
冲击钻    靠2个齿轮磨合震动
冲击批    原理和冲击扳手一样,扭力稍小 100牛

(10)轻型电锤 和 重型电锤
轻型:使用摇摆轴承来锤击
重型:使用连杆曲轴来锤击
同样锤击能量下轻型的要尺寸可以更小,更轻,锤击效率高.
重型电锤适用于负荷较重的工作环境,寿命较长,效率低.
轻型电锤 适用于负荷较轻的工作环境和一些吊顶高空手举环境,重负荷使用时寿命较短.

补充一点,有一些扭螺丝的环境 冲击批能干,锂电钻也能干,为何都喜欢用冲击起子
原因很简单,省力,对手腕损伤小.

锂电钻在超过扭力时,会给手腕一个反作用力,长时间反作用力,对手腕损伤较大
冲击批这种的,在堵转时,会敲击,给手腕的感觉就是在震动,对手腕的损伤较小

还有一个额外的,在大扭力超过M6的情况下(一字,十字,梅花),锂电钻更容易把螺丝面打滑,因为压力不够起子头从螺丝中滑出.

其他可以再了解下3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 的不适合拧电脑螺丝???    怕是你没用过松下7410这个神器。
拆解家电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只不过 ...

学习了,查了下这个 好像是1100RMB+,有点超出正常人的消费潜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v带扭力调节的拧电脑螺丝够用了,1-4挡扭力就足够了.
12v的去拧电脑螺丝,扭力过大了,弄得不好会把主板 ...

非常感谢热情的评论,不过有几点或许我的看法也有可能是错的
1.12V的在文章中重点强调了100元与300元的区别,说 到300元的电钻扭矩挡位精确与自动离合,我平时是用锐奇BL7212调1档 拧螺丝 的感觉很适用,也 曾经花 149元买过一个 3.6V的握把可旋转的小电钻,基于按钮不调速,通电即全速,相比之下,真的不适用(还是那句话,好不好用是比较好出来的,如果一直用一个产品适应了而没有比较,就不会觉得它有种种缺点)

2.我家储藏室的铁门,用锐奇BL7212钻过燕尾丝,调到2档最高速完全钻不动的,用上当年199在JD买的福吉斯特400W冲击钻调至最高转速,轻松将燕尾丝钻入,因为是平钻功能,两者的区别无非就是转速的区别了,因为个人是外行,虽然十一监控有7年了,那个角铁的螺丝钻入要是再拧出来是需要很大力的,所以个人觉得应该是转速与扭力有关(至于12V锂电的扭力够不够没试过,个人感觉是够的主要是转速不够)

3.板手与冲击起子的区别我不太清楚,看了你的说明受益匪浅,不过关于冲击起子是旋转的时候不锤,旋不动再锤,及不支持安全离合等是写文章前在JD上咨询那个 博士的业务员得来的信息

4.轻重型电锤的原理个人没有深入了解过 ,因为用过东成的有线轻型及锐奇的有线锤及现在用的大有的20V无线电锤,就用过这三个,感受最深 的就是轻型电锤不使劲往里捅它是不往里的,而重型轻推它自己重捶,而我们往里使劲往里推它越不大钻孔就是轻推让它自己狠捶几下反而效率高,也许就在它自动捶的过程中被别住了会把人别一下很危险,用轻型电锤的时候没大感觉有被别的情况(因为不推它不往里走效率还相对低),这一点来自实际感受,也可能我的描述是错的

5.目前看来冲击起子没有离合(部分品牌有档位设置比如锐奇的),电起子与电钻的转速区别也很明显,扭力也差2-3倍,如果说冲击起子在转的时候不震动那么它与电钻就是一样的受到相同的反作用力,除非JD上那个博士客服给我的解释是错的,正确的解释是边钻边锤,而不是钻不动了再锤,如果是前者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原文内容正确,这是我在搜索扳手与冲击起子的区别时别人有提到反作用力的区别这一块,个人觉得主要是边锤边钻与钻不动再锤的区别,如果是边锤边钻,小螺丝应该是受影响的,大纹螺丝受影响应该小,个人观察到扳手与起子的转速差异巨大

以上内容仅针对交流心得,您的留言对个人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和扳手的区别在于冲击块的重量上 重量大蓄能就大 油压冲击的不讨论  电锤摇摆轴承的效率是高过连杆的 ...

冲击批与扳手的区别个人不太了解,只是从JD博士客服这里了解到,冲击批在钻的时候是不锤的,钻不动了才锤,而扳手是边锤边钻频率高达2-3万次/分,而冲击批不过3000次/分,我感觉工作过程的区别很重要,如果冲击批是钻不动再锤,因为锤的话会影响螺丝的螺纹我感觉,所以这种工作螺丝倒可以让它当电钻拧螺丝或钻孔了,像扳手这种高频边锤边钻的对小螺纹螺丝应该有影响;轻/重型电锤的实际使用体验,个人在回复中有感受补充就是重型轻推自动打(但使劲往里推反而不进),轻型是不使劲推它就不走,再就是重型电锤经常别人,轻型的这种感受少与上面说的使用方式可能有关;您说的有无刷的区别方面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如果作为非电动工具爱好者来提出以上认知,也算OK,否则我们坛友们可随意挑出毛病来

网友:
关于冲击批与冲击扳手,这俩东西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靠打击块锤击输出轴后面的横置铁块(也叫打击头)实现冲击的。批和扳手的主要区别有两个,一是打击块与打击头的大小,一般扳手的打击块要大(重)一些,二是输出头不一样,批是6.35六方隼(就是内六角),扳手是1/2或3/8四方头。其他都是一样的。
在打击块内部有一个弹簧,当输出轴受力时,打击块会在电机(变速箱)的转动下压迫弹簧,从而使打击块蓄能,嗯,这个能是势能,当蓄能至最大,打击块脱扣弹出,敲击输出轴打击头,实现冲击。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电机带着两把锤子,不停的转圈敲打扳手的柄部。没错,就是这样。
我可能说的不是太明白,你搜一下冲击批拆机贴,看一下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
带离合器可调扭力的锂电钻,有两个和扭力有关的参数,一是硬扭,也就是在电钻模式下的最大扭力,二是软扭,就是可调节的扭力范围。比如某电钻,硬扭35NM,就是在电钻模式下,可以达到的极限扭力,此时即使电机堵转了离合器也不会脱扣。软扭10NM,就是这个电钻可以在0NM-10NM之间调节(具体取决于离合器的分度值),最大可脱扣扭力是10NM。
关于锂电钻的电压,常用的有10.8,11.1,12,14.4,16,18,20,21.6,24,其中10.8,11.1,12,是同样的3串(就是三节锂电池串联,下同),区别是3.6×3=10.8,3.7×3=11.1,4×3=12。14.4和16是一样的4串,3.6×4=14.4,4×4=16。18和20是5串,3.6×5=18,4×5=20,21.6和24是6串,3.6×6=21.6,4×6=24。
锂电池串联增压,并联增容,比如2500mah的电池5并3串,就是12v,12500mah(12.5ah)的电池组。

网友:
大有5268比锐奇BL7212如何?
锐奇BL7212还是无刷的。。。,
我买了5268
不是无刷郁闷

网友D:
又来个新手发帖,新手教新手?很多地方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来个新手发帖,新手教新手?很多地方误人子弟啊。

高手也不写啊

网友:
老手也是新手过来的,工具如何用?什么最好用,是要个人慢慢摸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来用;)好用不好用因人及使用环境而异,见仁见智吧,实践是硬道理。

网友(2021-12-2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热情的评论,不过有几点或许我的看法也有可能是错的
1.12V的在文章中重点强调了100元与300元的区 ...

这么说轻锤的使用方法和冲击钻是一样的了?但是冲击钻是因为结构决定了它必须重压冲击才有力,但轻锤和重锤都是气缸结构,按理说都不用使劲,可能是你用的那个锤有问题吧

网友:
3.6v也有带无极变速的   只不过你没见过而已
接个普通临时线  家庭活是够了  比12v更方便携带
至于你说离合。。。博世go2不就带吗。。。。
至于说精密活  松下有带电子调节扭矩的
当然那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至于你说口碑好的电钻  红黄蓝  这三个错不了  我个人一直在用有刷的麦太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6v带扭力调节的拧电脑螺丝够用了,1-4挡扭力就足够了.
12v的去拧电脑螺丝,扭力过大了,弄得不好会把主板 ...

细钻头用的是高速,低速容易折钻头,粗钻头用的是低速,高速太危险,容易折钻头。书本上和工厂里老师傅的工作经验都是这样,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你用12v拧哪门子的电脑螺丝,不怕把主板拧透了吗

网友(2022-01-22):
某宝入手外贸套装4v带直角转接边角转接,扭力调节转接,电剪子转接,type-c口随便充电,一百多,用起来不要太爽,神器!只是自带的批头一般,用坏了买套好点的批头就是了。我小米1f+和12V,20V强力起子机全都接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