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主动快门式3D简介,并详拆创维3D眼镜,型号RD08SC

楼主(2019-08-23):
7、8年前3D电影风靡一时,号称智能电视机上也大都带有3D播放功能
当时3D电视有主动快门式和偏光式(裸眼3D好像还没出来),就效果来说,快门式3D效果更好
偶喜欢在家看电影,就撸了台创维带主动快门式3D的电视机

先简介一下主动快门式3D:
------------------------------------------
      主动快门式3D技术,又叫时分法遮光技术或液晶分时技术,它主要是靠液晶眼镜来实现的,它的眼镜片实质上是可以分别控制开/关的两片液晶屏,眼镜中的液晶层有黑和透明两种状态,通常透明,通电之后就会变黑色。通过一种讯号发射装置,让3D眼睛和屏幕之间实现精确同步。

  显示屏幕上会交替进行左右眼画面的播放,在播放左画面时,左眼镜打开,右眼镜关闭,观众左眼看到需要让左眼看见的画面,右眼什么都看不到。在播放右眼画面是,右眼看右画面,左眼看不到画面,就这样让左右眼分别看到左右各自的画面,从而实现3D立体效果。这个过程交替至少达到120次/每秒,人眼才能欣赏到连贯而不闪烁的3D画面,所以主动式3D显示技术要求屏幕的刷新率至少达到120Hz。

  主动快门式3D技术有残影少、3D效果突出的优点,而且该技术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屏幕成本较低,不论是电视、电脑屏幕还是投影机,只要更新频率能达到要求,就能导入这个技术。

  但该技术的缺点也有不少,首先就是亮度大打折扣,带上这种3D眼镜后,实际亮度差不多能降低一半左右。再者主动式快门眼镜受到液晶层的限制,镜片面积也不能做得太大,对戴眼镜的朋友会很容易看到四周粗粗的黑框。
-----------------------------------
现在来看偶的播放系统

带3D播放的电视机,片源左右3D或者上下3D都可以
PS:电视机顶端这个就是同步信号红外发射器

3D眼镜

先用美女图片来演示3D原理
片源以左右为例
PS:经坛友提醒,这左右3D静态图片也可以用看立体图的方式观看(对眼神功),偶试了——好大!
这样下面就不用脑补了!!!

进入3D播放模式后,3D眼镜接收电视机发出的红外信号(就是通过第一图顶端那个发射器)
镜片轮流遮住左右眼,即只让你看到对应半幅画面(慢动作演示)

偶来加快点,看到3D美女了么?

没看到就自行脑补
PS:用对眼神功看前面的左右图片可以实现裸眼3D

再看实际播放情况
电视机开启3D播放后,左右画面混合(人眼视觉暂留效应,其实是交替显示的)
同时顶端同步发射器指示灯点亮

仔细看发射器,指示灯两边暗红的是红外LED灯

用3D眼镜看同一画面对比效果

通过眼镜观看全画面就是3D的了(效果自行脑补)

原理演示就是这样
下面详拆创维的3D眼镜

楼主:
创维3D眼镜,型号RD08SC
前几天突然想看3D电影把3D眼镜翻出来发现没电了,也充不上电,估计电池挂了
就只能拆开

把包装盒找出来一起留影

技术参数

晚了7年,假装开箱

内容

主角是3D眼镜

眼镜正面布局

镜片透光率确实不高

PS:提示不要当墨镜使用

IR接收窗材质不一样

眼镜左侧集中布局

右侧印的型号,里面估计是电池

中间是鼻托,应该是硅胶的

开拆了

先拆掉镜脚和鼻托

拧掉圆圈标记的小螺丝

镜框分成两半

左侧是这些结构件

里面是电路板

中间是IR接收器

右侧是电池

楼下继续

楼主:
再来看镜片

挺薄的

放大看,结构应该是这样的液晶电极在俩玻璃片内侧

这是液晶驱动电极连接线

放大看液晶连接部位,压接的

中部是IR接收板,塑料热铆的

抠掉塑料,翻过来
只有红外接收器(集成),带屏蔽罩

锂电池,容量估计50mAh

电池虽然小,但是带了保护板的

电池线直接焊在FPC上

俩镜片+红外+电池均通过FPC连接到主板
FPC插座打胶(热熔胶)防振

再看主板

这个55B3就是YB5055,4.2V锂离子电池防反接充电IC
(感谢坛友们提醒,之前操劳过度导致眼花,看成5563了)

板子另一面

WT6972是主控了
估计是专用的,TB上有卖,但没查具体信息

最后全家福

测试结果是电池挂了,换了POS机的电池完事
(之前修的时候拍了照片,结果没想到手机TF卡挂了,除了包装盒后面的照片全没了,这些都是重新拍的)
这两副RD08SC不是创维原配那副3D眼镜,那副好像是RD02SC,估计也是电池放挂了
等修好后再发帖,刚兴趣的坛友下次继续围观

拆解创维电视的快门3D同步发射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800

网友A:
这么说还是偏光的比较省心,这个一个担心没电,对光的遮挡还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还是偏光的比较省心,这个一个担心没电,对光的遮挡还这么严重。

电影院都是偏光的,但主动快门式的效果确实好些

网友B:
有码高清爱情动作片可以脑补,这个缺脑补不来

网友C:
谢谢分享 。。。。。童鞋们,晚上我们到元首家里看三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童鞋们,晚上我们到元首家里看三弟。。。。。

不看3d3e美女了吗

网友E:
家里也有两副这种眼镜,换过一次电池,基本不用,主要是没有资源可看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都没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也有两副这种眼镜,换过一次电池,基本不用,主要是没有资源可看 ...

:lol:3d电视不是有2D转3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码高清爱情动作片可以脑补,这个缺脑补不来

有码补成无码,还能夸张表现,那也是相当厉害了

网友:
多年前买的三星3D显示器,配的蓝牙快门眼镜。快门式3D对显示器有要求要12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童鞋们,晚上我们到元首家里看三弟。。。。。

三弟是谁?还是看美女跳舞更安逸些

网友:
看起来不错,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3d3e美女了吗

在后宫娘娘威逼之下,可能温总性趣变了

网友:
害的我帖子都看不下去了,这俩奶子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也有两副这种眼镜,换过一次电池,基本不用,主要是没有资源可看 ...

开始那些年资源多呢,偶都下载了好多3D电影

网友:
用看3D立体画技巧,成功看出了第3图的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