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12开关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2019-08-23):
最近买个2手开關电源使用正常, 除风扇不起动外还发现可能是滤波电容得地方少了一个,  PC版上标是4,  但实际只有33300uF 16V电容. 不知道如果我加个上去会不会好些? 还是可有可无? 有了解得朋友请给予指教, 先谢谢了.
附上实物照片:

A

A

B

B

网友A:
加个固态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固态效果更好

請問是加個固態濾波電容嗎?

网友B:
可加可不加,没啥大影响。

网友C:
公版设计,根据情况安装多少个电容,一般正常用不需要增加,如果电容容量减少了,临时用增加一个也可以。

风扇明纬的启动温度比较高有的40-50度,也有更高的70度才启动的。所以小功率使用,温度低时风扇不启动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加可不加,没啥大影响。

好得 了解了,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版设计,根据情况安装多少个电容,一般正常用不需要增加,如果电容容量减少了,临时用增加一个也可以。

...

非常感謝您得說明, 我量了下裡面溫度約44度左右 後來我拿吹風機吹果然起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