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8H能否支持B17A的Flash

楼主(2019-08-23):
前两天到手一块INTEL S4510的1.92T,SSD,故障盘,硬盘状态disable logical state,能识别,无法做任何操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788

想着不能浪费,准备拆FLASH换主控板

但是以前只拆过TSOP封装的FLASH做过U盘,从没玩过SSD,之前唯一尝试过开卡成功的是2246XT的山寨SSD
看这个FLASH,目前baidu到的结果好像只能用2258才能支持了
但是2258的资料网上好少,请教各位大神,这个FLASH上2258H的板子能不能用,或者有没有其他推荐

网友:
58H和58XT都支持,58xt目前还没固件流出,掌握在少数人手中,58h没研究过,但记得也支持

网友:
58全家都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工具没人放出来,现有的工具不支持所以对普通人来说等于不支持,你可以先放着等等,或者贴U盘

楼主:
OK,谢谢各位,那我再等等,这么大的FLASH贴U盘太浪费了,U盘32G我都嫌大

网友A:
58XT工具没放出来?!开卡方法都满天飞了。。。。。就是没有黄金固件,速度不快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XT工具没放出来?!开卡方法都满天飞了。。。。。就是没有黄金固件,速度不快罢了。。。 ...

流出来的58xt工具贴IMFT的slc写爆cache之后都只有10M左右的写入吧,这是固件问题还是闪存参数问题?贴海力士tlc虽然只有3G的cache,但是cache外有60M的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出来的58xt工具贴IMFT的slc写爆cache之后都只有10M左右的写入吧,这是固件问题还是闪存参数问题?贴海 ...

我拿到的所谓最新版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颗粒我就当玩具了,据说一个是参数一个是固件。。。没办法,大厂有黄金固件而且可以请SMI工程师帮忙调参

网友C:
2258XT,2258H固件早都出来了   2258H的速度很牛的哦!

网友:
我就笑笑~b17上2258H 开缓存听说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8XT,2258H固件早都出来了   2258H的速度很牛的哦!

请告知一下下载方式

网友:
2258H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2258H固件早都出来了   2258H的速度很牛的哦!

同求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D:
B17A  贴AS2258吧,AS跑分随便1000+分小白最喜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17A  贴AS2258吧,AS跑分随便1000+分小白最喜欢了

B17A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开?免费的0205能开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17A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开?免费的0205能开吗?

免费版B17 B16都能开。B27要收费版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47&extra=

大佬,受我一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免费版B17 B16都能开。B27要收费版才能开。

免费版毛病很多啊,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费版毛病很多啊,我就没成功过

收费版也就支持新制程。免费版支持但开不了的,收费版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