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路易灯竟然坏了!

楼主(2019-08-23):
这路易灯看着确实不错   有18和28w功率的散热面积也不算小(比起山寨货强多了,山寨的纸基板还用半年,散热也没有)可这个用了5天竟然坏了  28w的24株2并2串

楼主:
标注内容也不知跑哪去了

网友:
竟然烧死这个跟限流电阻有关

网友:
烧的够厉害,看像1/3以上都黑了

网友:
估计驱动不行,或者电流设定有点儿大了!

网友:
现在还有车吗

网友:
这不是去动物园的车

楼主:
不知道是电路的问题具体还没修与检查

楼主:
还有   就是没有28w  只有18的

网友A:
灯板上明显写着2并14串,楼主非得说24灯珠2并2串,害的我重新查一遍,实际上应该是2并14串28颗灯珠,这灯珠是单颗1W的灯珠,每个灯珠里面有两个芯片,估计厂家为了达到标称功率,让灯珠满负荷运行,恰巧灯珠质量不咋地,扛不住烧毁了,或者电源有问题导致灯珠烧毁。标注的内容把鼠标光标放在图片上,图片的左上角就会显示。

网友:
便宜货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概率的多少,虽然我也买了。

网友:
估计还是散热问题,三芯灯珠?

网友:
买了四个,用了个把月,还行,主要是便宜,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一般是灯珠质量不佳,建议改驱动的限流电阻,更换新的灯珠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B:
这个也就外壳看着不错而已嘛。
灯珠和灯板实在不行。

网友:
果然是金线烧断不亮了,我觉得飞利浦亮绚的倒装芯片最好,电源没故障的话,亮度一般慢慢变暗,大多数灯珠过热,漏电流变大然后短路不发光。

网友:
大家都是是散热的问题,我看灯珠质量也是一方面,为何好灯都用名牌灯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就是没有28w  只有18的

多谢 字数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上明显写着2并14串,楼主非得说24灯珠2并2串,害的我重新查一遍,实际上应该是2并14串28颗灯珠,这灯珠 ...

你比我细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就外壳看着不错而已嘛。
灯珠和灯板实在不行。

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