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扑克牌游戏花屏

楼主(2019-08-23):
win10自带的纸牌游戏打开后是闪烁的花屏线条,就像这样:

但是屏幕上其他内容完全显示正常,运行其他游戏也没有任何问题,显示屏无外伤,显卡散热良好。

网友:
对于win10扑克牌的印象就只有“CPU风扇狂转”了

网友:
恢复设置试试

网友:
微软官网升级1903试试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友:
显卡有问题,但是不严重,不影响3D使用.你可以试试开视频硬解,会有可能出现同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