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网络存储盘选择推荐

楼主(2019-08-23):
最近想搭建一个NAS网络存储服务器,各位大神们推荐下组建方案。

自购设备组装搭建!

网友:
省事就买蜗牛。。。要求高就自己买机箱组装

网友A:
楼上应该说省钱用蜗牛,
而省心买群晖,钱多买存储。

网友:
用闲置的台式机就好了,家庭用也不是要常年开机,电费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台式电脑,8盘,每天开机2小时,晚上备份手机的资料,
最好有个24小时开机的nas,随时访问,最好

网友:
UNAS感觉还可以

楼主:
万有 U-Nas系统

谢谢,

先找资料学习下

网友:
有钱就别说了 啥贵买啥 白群辉,自己想省钱能折腾的就买个蜗牛换下电源买俩硬盘就可以了,嫌弃蜗牛不放心的就 买个暴风加硬盘 然后黑裙玩起来!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A:
楼上应该说省钱用蜗牛,
而省心买群晖,钱多买存储。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B:
60元买了个工控机,黑群晖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元买了个工控机,黑群晖已经弄好了

啥配置?这么便宜安装黑群晖不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元买了个工控机,黑群晖已经弄好了

推荐个能用的工控机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能用的工控机也行啊。

我也是随手咸鱼买的,没有具体型号。如果你想买得了解清楚CPU型号,最好英特尔的、64位的,网卡一定得千兆的,有几个SATA口。
我的这个主板D525 但是只有两个sata口,还有就是网卡只有DSM5.2才正常,可玩性一般

网友:
工控机以前的公司有好几台,都是机房换下来基本7/8成新,搬家时全扔了,还问有没有人要,可以自己拿。结果太矜持,全扔垃圾桶了。

网友:
我有一个N270的上网本,再搞几个硬盘,能组个NAS吗?黑群晖玩玩吗?

网友:
带USB的路由

网友:
itx小主板七彩虹E350+2g内存条,你值得拥有!70包邮降价出!随意折腾,坏了不心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之前有一台N270的黑裙,就是华为升腾的小主机改的,除了不能玩DOCKER,其他挺好用的,内网读写速度70~90。用了一年多,发现自己离不开这玩意了,就研究了几个月,本来也是想配过一台黑裙,配置高的,后来发现二手的白裙其实就挺好。就买了一台DS715+,四核N3150,前一个用户已经换了4G内存,白裙么,二手的也贵,花了1700,不过用着确实省心,只要想怎么用就行了,系统随手升级。如果你确实是需要这么个储存,数据无价,建议还是白裙吧,觉得性价比低就来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