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河森四路无线遥控开关改装插座再研究。

楼主(2019-08-23):
几年前用河森Y-B24四路无线遥控开关改装了一个四位插座。如下图

这样手拿遥控器就可以控制插座上的电器通电,委实方便些。
但是从半年前开始逐渐出现控制不灵敏的情况,愈演愈烈,这两天终于挂掉了。
打开盒子再研究,如下图

1;这是开盖后模样和遥控器

2;这是正面

电路分三部分:
(1)阻容降压经整流滤波加12V稳压二极管的电源;
(2)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导通工作的12V继电器;
(3)433M的高频接收模块。

开始拆掉整流部分加上直流电源12V直接供电如下图:

通电前几秒还行,工作正常了,但突然一股烧焦的味道传来!
哪里呢?找了半天原来是滤波电容旁的104瓷片电容坏了。如下图:

在12V直流电源供电下换上新的104瓷片电容后,终于可以工作了!
遥控距离也没问题,满心欢喜,以为找到故障点了。
把整流元件重新换上新的1N4007焊上再开机,这时问题
出来了,遥控又不行了,要吧遥控器凑到盒子天线才能有效果,
而且出现继电器乱跳的情况。

一时间陷入了困境,难道是整流滤波电路出现高频干扰影响了
433M高频接收模块工作?

直到下午,突然想到拆开的控制开关电路板电源部分有很多高温工作
痕迹,如图

难道是滤波电容失效了,拆下来用电桥一量,果然220UF和330UF两个电容
都已经没容量了,尽管它们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不妥,跟新的一样。

换上两个新的滤波电解以后,完美解决问题!!

据说商家现在新版无线遥控开关盒子已经抛弃了阻容降压的简单电路,
用上了电源管理芯片。
而且像我这种DIY产品已经有类似成品推出,如图

但是DIY的意义不就是方便自己,锻炼自己么?

网友:
随便一猜,首先猜继电器。

网友:
看来我的遥控器也可以修了,和楼主一样的现象。
都是阻容降压惹的祸。

网友(2024-12-01):
实战的技术   支持

网友:
这个首先检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