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电烙铁

楼主(2019-08-23):
我没用过白光电烙铁,买了一个二手的fx888,开机调温后,那个红灯差不多每隔3秒亮一下,是正常的吗?烙铁温度调到350倒也是能用。

网友A:
那个小数点亮一些是代表加热供电。  我这边都是用FX-888D的  数字调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数点亮一些是代表加热供电。  我这边都是用FX-888D的  数字调温的

这个是直接拧的,没有数显。只有一个红色的加热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数点亮一些是代表加热供电。  我这边都是用FX-888D的  数字调温的

反正就一直每隔3秒亮一下

网友B:
再正常不过了,不闪反而不正常,恒温烙铁都是达到设定温度后就间断加热维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正常不过了,不闪反而不正常,恒温烙铁都是达到设定温度后就间断加热维持温度 ...

意思就是这个烙铁是一直每隔3秒就红灯闪一下的。我之前用的那个美国的烙铁是升温橙色,到达温度后绿色。是长亮的。所以由此一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这个烙铁是一直每隔3秒就红灯闪一下的。我之前用的那个美国的烙铁是升温橙色,到达温度后绿色。 ...

指示灯表示方式不同罢了
烙铁在空气中不用也会逐渐降温,要保持温度,间隔加热是个办法,降功率也是个办法
这烙铁就应该是采用间隔加热,用指示灯显示加热状态。

网友:
放心使用,很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正。明白了

网友:
正常,其实和936差不多就是功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