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刹单车后轮钢圈及后轴 能与用刹车皮的单车的后轮钢圈及后轴互换用吗

楼主(2019-08-2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使用鼓刹的自行车后轮钢圈及后轴    能与  使用刹车皮的自行车的后轮钢圈及后轴  或前轴 互换使用吗?

我找到一个使用鼓刹的自行车后轮钢圈及后轴 , 不知道能否与   我自己还在   使用 使用刹车皮的自行车的后轮钢圈及后轴  或前轴 互换使用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大小合适都可以换,但是刹车也要同时更换了
你想整体换?
复杂的,可以轴、钢丝、圈分别单独换,钢丝还要长度精细合适才行。

觉得你是想用好的圈和轴吧?  只要大小一样,应该都可以,哦,圈还要看边,有的是设计为你这种刹车的,有的是设计为夹式闸的。
(看你图上,除了大小看不出来不能确实外,基本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
钢圈后轴 只要规格一样可以换,至于刹车要不要换即看钢圈和后轴的状态也看你动手能力。

网友:
刚才大家都说了换的条件,我这里再多说几点,理论上轮圈的代换只要换上去的直径不大于原来的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小于原来的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代换的可能 不多。
实际上要比较容易代换的话,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了,第一个是轮圈的直径,这个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前面的都没有说到,就是轮叉的开口宽度,有些车的开口宽度比较小,如果 你代换的花鼓筒的宽度比较大的话,就很难装上,如果相差不大,可以拉一下,相差大了可能就有点难办了,如果代换的宽度小,可以用垫片,如果只是小一点,螺丝上紧后问题不大。第三个就是轮圈本身的宽度了,这个涉及到轮胎的宽度问题,如果你用配这个轮圈的轮胎那没有问题。第四个就是刹车的问题了,因为刹车有好多种,要考虑刹车的安装和固定的问题,因为刹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固定部分安装在车架上的,另一个是转动部分是安装在轮圈上的。这四个问题解决了,代换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