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里的漏电保护器骗了我七八年

楼主(2019-08-23):
2011年时家里买的二手房,装修时,空开和漏保都没换。今年7月份,在家没事,想把家里的空开和漏保都换掉,因为有一个空开已经带不动客厅柜机了。换完后发现只要电视墙的插座一用就跳闸。百思不解。后来用网上买的插座测试仪,居然也显示接线正确,没有发现零线和地线反了,后来对调接线后正常不跳闸了。拆开换下来的漏保才发现,里边早已经烧了,怪不得不跳呢,原来七八年来,家里都处于无漏保的状态(幸亏个别设备都有独自的漏保插座),电视墙的插座就这么用来七八年。还一个问题,现在的家用智能电表检测不到一火一地用电吗?看来可以偷电了

网友:
绿色的那个压敏电阻留着价值5毛钱

网友:
电表火地跟火零接错了一样走表吧,毕竟在供电变电站那地方零线也是接地的,而且电表检流电阻也在火线上,除非电表接错,否则应该不会影响计费。

网友:
你以为一火一地用电电表就不计量啦?错
LZ把红圈里的电磁铁详细拍一下看看好吧,谢谢。

网友:
老货质量还是不错的,烧是烧了。

网友:
老表不检测,但是只要相线上有电流就计费,现在的新表发现不平衡了还给把这部分专门记成偷电量

网友:
偶已经在无漏保环境下生存了19年
等牙膏ing

网友:
现在电表能显示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的,只要检测出电流不一致就认为是偷电,短时间不会来处理,等你用过一段时间再来,罚死你。

网友:
我家一般是四层漏电保护,第一层是总闸,是供电局装在电表下的,第二层是家里的总闸,装在配电箱,第三层是每个房间的单独漏保,第四层则是家电自带的漏保或者改装加的漏保插头
漏保一般要求一月测试一次,我比较懒,加上装的比较多,基本上半年测试一次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还是得定期检查。
烧得好惨,安慰一下

网友:
应该定期测试,每年一次不算多

网友:
这个要求一个月按一次的,看来你一次都没测过

网友:
人们牌,杂点。买人民牌,标有一月一试。

网友A:
都是从没漏保的年代过来的,自己小心才是最好的,别太相信设备
平时修东西,220的就算是跟我说断电了,我也要测一下再上手的,因为有可能断电断了一路,有可能开关状态是关了,但是实际坏了粘连了。。。。。。

网友:
七八年没按过一次。。。
楼主这是有多懒

网友B:
网上买的插座界线测试仪,如果地线和零线接错了,也显示正确

网友:
漏保一般要求一月测试一次,是你的事

网友:
如果烧成这样,7年没发现,那只能说你没按规范做啊。      漏保规定每月测试一次脱扣,你这都炸管了,肯定不会脱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的插座界线测试仪,如果地线和零线接错了,也显示正确

因为地线和零线本来就是远端合一的存在。   一般的验电器是测不出来的。

一般测零都是上总线那里断开,直接拉线量线路本身,有设备就没法测了。       所以我查家里旧房查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从没漏保的年代过来的,自己小心才是最好的,别太相信设备
平时修东西,220的就算是跟我说断电了,我也 ...

不止是要用电笔扎,如果配电箱没人,我甚至会拆线,用短接插头插入作业旁边的插座,避免有人手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