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3.0的U盘,用在2.0的接口上写入速度慢?

楼主(2019-08-23):
3.0接口的U盘,用在2.0的接口上写入速度会慢?

狗东自营买的金士顿U盘,用在2.0的接口上,写入非常非常的慢,1G的文件写入都要几十分钟,无法忍受。难道买到假的?

最后上一张论坛上买的速度对比一下

网友A:
恭喜你买到了正品
正品金士顿就是这个速度
要想速度快,自己DIY

网友:
本来就是渣士顿,读90写8左右,后面还会掉速的

网友B:
写入速度低于10,不会是QLC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低于10,不会是QLC吧

看写入速度比较稳定,又不像TLC或Q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买到了正品
正品金士顿就是这个速度
要想速度快,自己DIY

还不如优惠购里的呢淘宝看了一下,其它品牌的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写入速度比较稳定,又不像TLC或QLC

老主控,TLC是稳稳的慢。这写入速度还不如我一个4G的3257+三星TLC

网友:
这个型号即使是3.0接口一样慢,本身就是入门级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