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wh148电位器,求教

楼主(2019-08-23):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功放电位器需要全部换掉
但我师傅那儿电位器不够,我就拿过去一些

坏掉的B25K,20mm长柄

我买的4毛钱一个的15mmB50K。
然后我师傅看不上,说太垃圾了,连坏的都比不上。
我个人一直买几毛钱的电位器用,以前也没觉得有问题,师傅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尴尬。
我就想请问下各位维修高手,你们维修用的电位器是从哪家店买的,挑选标准是啥?
各位老师能推荐一家店最好。

网友:
这东西看你用在哪了,那种便宜的,很容易氧化,造成电阻无法调到很小。我以前那个可调电源就是,最低电压只能调到2V左右。后来把电位器换了,就能调到0了。

功放一般都是小信号,所以对这些要求挺高的。

网友:
这玩意有几毛钱一个的,有几块钱一个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着就质量一般般的,像老式收音机里的一样!

网友:
功放是客户的还是自用?要求如何?4毛不行,买4块,多收维修费而已。

网友:
几毛钱的肯定不行,质量太差,碳膜和阻尼效果差,电阻曲线来讲音量电位器一般采用指数电位器A型,B型是线性电位器。虽然用线性电位器也可以用来调节音量,但由于初始阶段音量上升速度太快而不太适合控制音量。如果是平衡电位器中间应该还有定位,我觉得2块左右的还行 一般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