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坛友设计的LED触摸调光控制板和更新版本

楼主(2019-08-23):
坛友比较喜欢玩LED照明,看到有触摸调光芯片就设计板子自己搞了第一版。
据说是第一次画PCB,哈哈。
年久丢失了原始图纸和数据,我拿到板子研究一下。

板子是这样的,手工焊接,没有洗板。

背面光秃秃,有个方形铺铜,我觉得是触摸感应用的。
板子有缺陷,焊盘被绿油盖住了,据说是设计失误。

刮开绿油,跑一跑板子,根据芯片引脚走线,果然是触摸用的

镀锡,焊接USB引线供电

正面的焊点也都补上焊锡。用万用表试了一下,触摸控制正常,现在手头暂时没有大功率LED,晚上补上测试结果。

下面讲讲小板的工作原理吧
采用的芯片是SGL8022W,这是坛友们经常用的

引脚功能,我拿来判断板子的走线用

因为需要3.3V给芯片供电,所已板子上有LDO

最小系统图纸,板子实物是加了LDO和指示灯的,
另外三极管换成了AOD508,SOT-252,30V70A 2.7毫欧的 N-MOS。

第一版设计有点BUG,换成了另一版新的,重新布局,选了体积更小的LDO
芯片也换成了引脚兼容的更高级的RH6616H芯片,功能更加丰富哈哈。

板子的一头输入,一头输出,增大了触摸面积。

3D效果图,哈哈,而且设计了调试焊盘DE,用来切换OPTin引脚的高低电平

最后,大家玩得开心。剩下好多新版的空板,感兴趣的可以免费赠送哈,运费自理。

点亮效果图,查了一下H1117C的耐压是20V,先上12V试试看,
结果接错灯珠,闪了一下就烧了一颗1W灯珠,惨

摘掉坏灯珠,剩下两个用6V吧。

触摸微亮,按住触摸,无极调光。

网友A:
偶也撸过几片,就是没时间折腾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撸过几片,就是没时间折腾
等牙膏ing

哈哈,芯片都蛮便宜的,几毛钱还包邮,玩玩很不错。
示波器借出去了,只能晚上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试一下效果哈哈

网友B:
电路简单,可以不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单,可以不打板

确实如此哈哈,

网友C:
可以滑动触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滑动触摸吗

单点触摸调光哈哈

网友D:
触摸倒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倒是很方便

确实不错,按住就是无极调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滑动触摸吗

测试了一下,是单触开关,长按无极调光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楼主:
改到充电LED小台灯里面用正好,以前只有两档,电阻限流,现在可以无极调光咯

楼主:
谢谢大婶捧场哈哈

网友E:
不错,还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还有原理图,

谢谢捧场,图纸来源芯片手册哈哈蛮好玩的

网友:
剩下好多新版的空板,感兴趣的可以免费赠送哈,运费自理。”,坐标浙江,估计运费多少?

楼主(2019-09-25):
引用 网友F:
“剩下好多新版的空板,感兴趣的可以免费赠送哈,运费自理。”,坐标浙江,估计运费多少? ...

抱歉刚看到消息,系统没有提示有新回复。江浙沪皖邮费应该是7块钱。
板子还有很多哈,一条是6个小模块,免费赠送哈。我在闲鱼发布了【触摸led调光pcb小板*6pic一条江浙沪皖包邮】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YsLvYnJ093K€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