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下G3板跳线问题

楼主(2019-08-23):
买了几个3281 G3单帖板子 但是上面没有丝印需要调SB8 问卖家卖家说他也不知道,有哪个大佬知道SB8是哪个??

网友:
我已经因为没有丝印,退了一批这个板子了。后来又入的G2双贴板

网友:
原理图芯片脚点一下万用表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阻就那几个,排除明显不是的剩下的挨个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个毛病,风枪一吹容易弯

网友A:
有答案了,麻烦楼主发出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答案了,麻烦楼主发出来,感谢!

别等了 卖家说了这个没有SB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等了 卖家说了这个没有SB8..

那开卡提示User---xxM这种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开卡提示User---xxM这种错误,怎么解决?

我已经放弃了 卖家说 贴别的 别贴TLC 贴MLC:swe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放弃了 卖家说 贴别的 别贴TLC 贴MLC

好吧,用完手里的几个,下次不买了。还是老老实实买G2双贴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用完手里的几个,下次不买了。还是老老实实买G2双贴板吧。

328x那个SB8跟3268不一样,3281是DDR3E,3268是BCE。看哪里能求一份3281的原理图或者datasheet看看再量下线路

实测东芝片不贴SB8读写速度跟没打开DDR一样